AT89S52单片机自己做ISP下载线的求助

楼主(2009-03-11):
AT89S52单片机自己做ISP下载线,锁存器用NXP的74HC373。一直检测不到单片机,请各位帮忙!谢谢!
按照图片所示简化版方法接线,就是1接D2,14接D0,15接Q1,16接D3,17接LE,18-25接地,OE接地(数字表示并口针脚,D表示锁存器输入端,Q表示锁存器输出端)。
软件用Easy 51Pro v2.0宇宙版。测量IspTest.exe测试74HE373引脚输出也正确,D的高电平大概4.2V,低电平大概0.08V。Q的高电平5V,低电平0V。现在检查不到器件,特征字FF FF FF。难道我的设置不对吗?请看EasyIsp.ini设置
[引脚控制]
MOSI=14,MISO=15,SCK=1,RST=16,OE=0 (接地了他应该怎么设置呢0对吗?)
R1=3
R2=4

[锁存控制(LE)]
Enable=1
Disable=0

[输出控制(OE)]
Enable=0
Disable=0
还有跟我的晶振电容有关系吗,买的是30pF的,买回来后测量了一下大概有50pF,晶振是11.0592的。
郁闷了好几天了,找不到原因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

然后检查下载线实物与原理图是否有出入

网友B:
re

  在LS的基础上,还不行的话,373的LE 直接接VCC试试看

楼主:
有没有按我的方案实现过的高手啊

硬接线没问题,都查了。有没有按我的方案实现过的高手啊,请指点一下

网友C:
J1-15 和 J2-2 直接连接,不要通过HC373

自己没有做过,只是一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