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C51程序请教

楼主(2009-03-12):
P_data_sbuf=table[1];  // 取数
stb=0;
for(j=0;j<8;j++)
 {
   if(P_data_sbuf&0x80==0x80)
   b=1;
   else b=0;
   clk=0;
   red=b;
   clk=1;
   P_data_sbuf=P_data_sbuf<<1;
 }

各位大虾:这是我写的一个程序里面的一小段,是想把table[1]里面的一个字节的数从最高位到最低位按位逐一送给RED这个位变量的,是这样写的吗?

网友A:
试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好像不需要那么罗嗦吧。

网友B:
瞄了眼,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C:
看起来没问题

但是你没有注意在时序跳变的时候是否需要一定的延迟。
看看你要控制的外接芯片手册,注意时序图中的时序上升和下降沿的延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