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51宏汇编数组COM接口定义规范

楼主(2009-03-12):
/*----------------------------------------------------------------------------
        HotC51宏汇编数组HotWC3定义头文件(hotwc3.h V2.00)
最初建立时间: 2009.2.18
最近修改时间: 2009.3.12    (植树节)
增  添原  因: 为全面支持裸奔式实时操作系统HotTask51做准备
              HotWC3发布并正式参战汇编数组,逆向世界开始昏暗。
              “宏C”计划开始, 支持带参数输入输出的"数组函数"。
              继续增添HotC51汇编数组扩展指令集
应        用: 可以用COM接口技术对HotC51汇编数组进行封装
-----------------------------------------------------------------------
        函数CRCR8(macro_U8_arg1, macro_U8_arg2, macro_U8_arg3)
入口:
        macro_U8_arg1 初值
        macro_U8_arg2 权
        macro_U8_arg3 明文
出口:
        macro_U8_Result CRCR8结果
-----------------------------------------------------------------------
U8_Function_Arg3 (CRCR8, macro_U8_arg1, macro_U8_arg2, macro_U8_arg3)
begin
#define CRCR8_LOOP -15
#define CRCR8_NEXT size_XRL_A_Rn()
    asm_MOV_B(8),//设置8位计数器
//CRCR8_LOOP: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3),//取明文
    asm_XRL_A_Rn(macro_U8_arg1),//异或初值
    asm_RRC_A(),//右移CRC8一位,注意ACC.0移入CY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1),//再取初值
    asm_JNC(CRCR8_NEXT),//CY为0不异或权,跳过下句
    asm_XRL_A_Rn(macro_U8_arg2),//异或权
//CRC8R_NEXT:
    asm_RRC_A(),//将CY移入ACC.7
    asm_MOV_Rn_A(macro_U8_arg1),//保存本次结果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3),//再取明文
    asm_RR_A(),//准备下一位
    asm_MOV_Rn_A(macro_U8_arg3),//保存明文,注意已改变
    asm_DJNZ_B(CRCR8_LOOP),//未完继续到CRCR8_LOOP
---------------------------------------------
//将初值安排在Arg1可节省下面2句
//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1),//取结果
//    asm_MOV_Rn_A(macro_U8_Result),//送返回值
----------------------------------------------
    U8_return_result()//结果已在macro_U8_Result中
end;
未  来计  划: 首先将HotC51汇编数组做成比宏汇编更好用的接近C习惯.
              逐步完善,最终全面到达“宏C”之目标。
菜农HotPower@126.com 2008.3.12 18:58 植树节 于西安大雁塔村农会
-----------------------------------------------------------------------------*/
#include "hottask51.h"

#ifndef __HOTWC3_H__
#define __HOTWC3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定义COM接口
-----------------------------------------------------------------------*/
typedef interface IHotWc3Com_Interface IHotWc3Com_Interface;
typedef interface IHotWc3Com_Interface *pIHotWc3Com_Interface;
typedef interface IHotWc3Com_Interface_Vtbl IHotWc3Com_Interface_Vtbl;
typedef interface IHotWc3Com_Interface_Vtbl *pIHotWc3Com_Interface_Vtbl;

//COM接口函数指针表
comInterface(IHotWc3Com_Interface_Vtbl)
begin//开始按顺序声明函数
//    unsigned char (*HotWC3)(pIHotWc3Com_Interface pWC3);
    comFunction_Arg1(unsigned char, HotWC3, pIHotWc3Com_Interface pWC3);

//    unsigned char (*HotWC3d)(pIHotWc3Com_Interface pWC3);
    comFunction_Arg1(unsigned char, HotWC3d, pIHotWc3Com_Interface pWC3);

//    unsigned char (*BufferCRC8)(unsigned int crcBuffer, unsigned int crcLength, unsigned int crcInitValuePower);
    comFunction_Arg3(unsigned char, BufferCRC8, unsigned int crcBuffer, unsigned int crcLength, unsigned int crcInitValuePower);

//    unsigned char (*CRCR8)(unsigned char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
    comFunction_Arg3(unsigned char, CRCR8, unsigned char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

//    unsigned char (*CRCL8)(unsigned char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
    comFunction_Arg3(unsigned char, CRCL8, unsigned char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

//    unsigned char (*dCRCR8)(unsigned char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
    comFunction_Arg3(unsigned char, dCRCR8, unsigned char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

//    unsigned char (*dCRCL8)(unsigned char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
    comFunction_Arg3(unsigned char, dCRCL8, unsigned int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

//    unsigned char (*Week)(unsigned char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
    comFunction_Arg3(unsigned char, Week, unsigned int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

//    unsigned char (*Triangle)(unsigned char arg1);
    comFunction_Arg1(unsigned char, Triangle, unsigned char arg1);
end;

//COM接口定义
interface IHotWc3Com_Interface
{
    CONST_VTBL IHotWc3Com_Interface_Vtbl Vtbl;//com函数指针表
//    CONST_VTBL IHotWc3Com_Interface_Vtbl *pVtbl;//com函数指针表
    unsigned char* wcPassword;
    unsigned char* wcBuffer;
    unsigned int wcLength;
};

//最好在最后声明
extern IHotWc3Com_Interface wc3Function;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__HOTWC3_H__

楼主:
HotWc3.c

#include "hotwc3.h"
/*-----------------------------------------------------------------------
        函数CRCR8(macro_U8_arg1, macro_U8_arg2, macro_U8_arg3)
入口:
        macro_U8_arg1 初值
        macro_U8_arg2 权
        macro_U8_arg3 明文
出口:
        macro_U8_Result CRCR8结果
-----------------------------------------------------------------------*/
U8_Function_Arg3 (CRCR8, macro_U8_arg1, macro_U8_arg2, macro_U8_arg3)
begin
#define CRCR8_LOOP -15
#define CRCR8_NEXT size_XRL_A_Rn()
    asm_MOV_B(8),//设置8位计数器
//CRCR8_LOOP: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3),//取明文
    asm_XRL_A_Rn(macro_U8_arg1),//异或初值
    asm_RRC_A(),//右移CRC8一位,注意ACC.0移入CY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1),//再取初值
    asm_JNC(CRCR8_NEXT),//CY为0不异或权,跳过下句
    asm_XRL_A_Rn(macro_U8_arg2),//异或权
//CRC8R_NEXT:
    asm_RRC_A(),//将CY移入ACC.7
    asm_MOV_Rn_A(macro_U8_arg1),//保存本次结果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3),//再取明文
    asm_RR_A(),//准备下一位
    asm_MOV_Rn_A(macro_U8_arg3),//保存明文,注意已改变
    asm_DJNZ_B(CRCR8_LOOP),//未完继续到CRCR8_LOOP
/*---------------------------------------------
//将初值安排在Arg1可节省下面2句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1),//取结果
    asm_MOV_Rn_A(macro_U8_Result),//送返回值
----------------------------------------------*/
    U8_return_result()//结果已在macro_U8_Result中
end;

/*-----------------------------------------------------------------------
        函数dCRCR8(macro_U8_arg1, macro_U8_arg2, macro_U8_arg3)
入口:
        macro_U8_arg1 初值
        macro_U8_arg2 权
        macro_U8_arg3 明文
出口:
        macro_U8_Result CRCR8结果
-----------------------------------------------------------------------*/
U8_Function_Arg3 (dCRCR8, macro_U8_arg1, macro_U8_arg2, macro_U8_arg3)
begin
#define dCRCR8_LOOP -20
#define dCRCR8_NEXT 9
    asm_MOV_B(8),//设置8位计数器
//dCRCR8_LOOP: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1),//取初值
    asm_RLC_A(),//左移CRC8一位,注意ACC.7移入CY
    asm_MOV_Rn_A(macro_U8_arg1),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3),//取密文
    asm_RLC_A(),//左移CRC8一位,注意上次CY移入ACC.0
    asm_JNC(dCRCR8_NEXT),
    asm_XRL_A_Rn(macro_U8_arg2),//异或权
    asm_XCH_A_Rn(macro_U8_arg2),
    asm_MOV_C_ACC_0(),
    asm_XCH_A_Rn(macro_U8_arg2),
    asm_JC(size_CPL_BIT()),
    asm_CPL_ACC_0(),
//dCRCR8_NEXT:
    asm_MOV_Rn_A(macro_U8_arg3),//保存本次结果
    asm_DJNZ_B(dCRCR8_LOOP),//未完继续到dCRCR8_LOOP
    U8_return_A()//送返回值
end;

/*-----------------------------------------------------------------------
        函数CRCL8(macro_U8_arg1, macro_U8_arg2, macro_U8_arg3)
入口:
        macro_U8_arg1 初值
        macro_U8_arg2 权
        macro_U8_arg3 明文
出口:
        macro_U8_Result CRCR8结果
-----------------------------------------------------------------------*/
U8_Function_Arg3 (CRCL8, macro_U8_arg1, macro_U8_arg2, macro_U8_arg3)
begin
#define CRCL8_LOOP -15
#define CRCL8_NEXT size_XRL_A_Rn()
    asm_MOV_B(8),//设置8位计数器
//CRCL8_LOOP: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3),//取明文
    asm_XRL_A_Rn(macro_U8_arg1),//异或初值
    asm_RLC_A(),//左移CRC8一位,注意ACC.7移入CY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1),//再取初值
    asm_JNC(CRCL8_NEXT),//CY为0不异或权,跳过下句
    asm_XRL_A_Rn(macro_U8_arg2),//异或权
//CRC8R_NEXT:
    asm_RLC_A(),//将CY移入ACC.0
    asm_MOV_Rn_A(macro_U8_arg1),//保存本次结果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3),//再取明文
    asm_RL_A(),//准备下一位
    asm_MOV_Rn_A(macro_U8_arg3),//保存明文,注意已改变
    asm_DJNZ_B(CRCL8_LOOP),//未完继续到CRCL8_LOOP
/*---------------------------------------------
//将初值安排在Arg1可节省下面2句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1),//取结果
    asm_MOV_Rn_A(macro_U8_Result),//送返回值
----------------------------------------------*/
    U8_return_result()//结果已在macro_U8_Result中
end;

/*-----------------------------------------------------------------------
        函数dCRCL8(macro_U8_arg1, macro_U8_arg2, macro_U8_arg3)
入口:
        macro_U8_arg1 初值
        macro_U8_arg2 权
        macro_U8_arg3 明文
出口:
        macro_U8_Result CRCR8结果
-----------------------------------------------------------------------*/
U8_Function_Arg3 (dCRCL8, macro_U8_arg1, macro_U8_arg2, macro_U8_arg3)
begin
#define dCRCL8_LOOP -20
#define dCRCL8_NEXT 9
    asm_MOV_B(8),//设置8位计数器
//dCRCL8_LOOP: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1),//取初值
    asm_RRC_A(),//右移CRC8一位,注意ACC.0移入CY
    asm_MOV_Rn_A(macro_U8_arg1),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3),//取密文
    asm_RRC_A(),//右移CRC8一位,注意上次CY移入ACC.7
    asm_JNC(dCRCL8_NEXT),
    asm_XRL_A_Rn(macro_U8_arg2),//异或权
    asm_XCH_A_Rn(macro_U8_arg2),
    asm_MOV_C_ACC_7(),
    asm_XCH_A_Rn(macro_U8_arg2),
    asm_JC(size_CPL_BIT()),
    asm_CPL_ACC_7(),
//dCRCL8_NEXT:
    asm_MOV_Rn_A(macro_U8_arg3),//保存本次结果
    asm_DJNZ_B(dCRCL8_LOOP),//未完继续到dCRCL8_LOOP
    U8_return_A(),//A送返回值
end;

/*-----------------------------------------------------------------------
        函数Week(macro_U16_arg1, macro_U8_arg2, macro_U8_arg3)
入口:
        macro_U16_arg1 年(0x00~0x9999)BCD码
        macro_U8_arg2  月(0x01~0x12)BCD码
        macro_U8_arg3  日(0x01~0x31)BCD码
出口:
        macro_U8_Result 星期(0~6)
长度:   82字节
-----------------------------------------------------------------------*/
U8_Function_Arg3 (Week, macro_U16_arg1, macro_U8_arg2, macro_U8_arg3)
begin
#define Week_LOOP -20
    asm_MOV_R1(4),//将百年、年、月、日的BCD码换成二进制数
//Week_LOOP:
    asm_MOV_A(0x4f),//DataBuffer偏移,程序长度
//分别取出macro_U16H_arg1,macro_U16L_arg1macro_U8_arg2, macro_U8_arg3
    asm_MOVC_A_aDPTR(),
    asm_MOV_R0_A(),
    asm_MOV_A_iR0(),
    asm_ANL_A(0x0f),
    asm_XCH_A_iR0(),
    asm_SWAP_A(),
    asm_ANL_A(0x0f),
    asm_MOV_B(10),
    asm_MUL_AB(),
    asm_ADD_A_iR0(),
    asm_MOV_iR0_A(),
    asm_INC_DPTR(),
    asm_DJNZ_R1(Week_LOOP),//四次未完继续
//(星期=百年%4*5+年+年/4+(13*月+8)/5+日)%7,特别注意1月2月的年为"去年"
    asm_CJNE_Rn(macro_U8_arg2, 0x03, 0),//判断月
    asm_JNC(size_MOV_A_Rn() + size_ORL_A() + size_MOV_Rn_A()
            + size_DEC_Rn() + size_CJNE_Rn() + size_DEC_Rn()),//月
//月<=2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2),
    asm_ORL_A(0x04),//1月2月同5月六月表
    asm_MOV_Rn_A(macro_U8_arg2),
    asm_DEC_Rn(macro_U16L_arg1),//1月2月的年为"去年"
    asm_CJNE_Rn(macro_U16L_arg1, 0xff, size_DEC_Rn()),//Week_Start
    asm_DEC_Rn(macro_U16H_arg1),
//Week_Start:
//百年%4*5
    asm_MOV_A_Rn(macro_U16H_arg1),//百年
    asm_ANL_A(0x03),
    asm_MOV_Rn_A(macro_U16H_arg1),//百年%4
    asm_CLR_C(),
    asm_RLC_A(),
    asm_CLR_C(),
    asm_RLC_A(),//百年%4*4
    asm_ORL_A_Rn(macro_U16H_arg1),//百年%4*5
    asm_MOV_Rn_A(macro_U16H_arg1),//保存(百年%4*5),最大值3*5=15
//年+年/4
    asm_MOV_A_Rn(macro_U16L_arg1),//年
    asm_CLR_C(),
    asm_RRC_A(),
    asm_CLR_C(),
    asm_RRC_A(),
    asm_ADD_A_Rn(macro_U16L_arg1),//年+年/4
    asm_MOV_Rn_A(macro_U16L_arg1),//保存(年+年/4),最大值99+25=124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2),//月
    asm_MOV_B(13),
    asm_MUL_AB(),//13*月->A
    asm_MOV_B(8),
    asm_ADD_A_B(),//13*月+8
    asm_MOV_B(5),
    asm_DIV_AB(),//(13*月+8)/5 商->A
    asm_MOV_Rn_A(macro_U8_arg2),//保存((13*月+8)/5)最大值33
//日
    asm_ADD_A_Rn(macro_U8_arg3),//日,最大值31
    asm_ADDC_A_Rn(macro_U16H_arg1),//(百年%4*5),最大值15
    asm_ADDC_A_Rn(macro_U16L_arg1),//(年+年/4),最大值99+25=124
/*
此时ACC最大为15+124+33+31=203,
注意,蔡勒公式内无203.-2*C可能会越界,菜农给出的蔡勒公式完整表述:
W = (203+C/4-2*C+Y+Y/4+(13*M+8)/5+D)%7
菜农星期公式:
W = (    C%4*5+Y+Y/4+(13*M+8)/5+D)%7
*/
    asm_MOV_B(7),//取余数%7
    asm_DIV_AB(),
    asm_XCH_A_B(),
    U8_return_A(),//送返回值(星期)
//数据区DataBuffer
    asm_DB(macro_U16H_arg1),
    asm_DB(macro_U16L_arg1),
    asm_DB(macro_U8_arg2),
    asm_DB(macro_U8_arg3)
end;

/*-----------------------------------------------------------------------
        函数Triangle(macro_U8_arg1)
入口:
        macro_U8_arg1 三角值
出口:
        macro_U16_Result 三角密码
长度:   字节
-----------------------------------------------------------------------*/
U16_Function_Arg1 (Triangle, macro_U8_arg1)
begin
    asm_MOV_A_Rn(macro_U8_arg1),//取三角值
    asm_MOV_B(2),
    asm_MUL_AB(),//BA
    asm_ADD_A_DPL(),
    asm_MOV_DPL_A(),
    asm_MOV_A_B(),
    asm_ADDC_A_DPH(),
    asm_MOV_DPH_A(),
    asm_MOV_A(0x18),
    asm_MOVC_A_aDPTR(),//大端,先取高8位
    asm_MOV_Rn_A(macro_U16H_Result),//三角密码高8位
    asm_MOV_A(0x19),
    asm_MOVC_A_aDPTR(),//大端,后取低8位
    asm_MOV_Rn_A(macro_U16L_Result),//三角密码低8位
    U16_return_result(),
//DataBuffer:
/*《三角恋爱密码表》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00 8002  0003  8006  0008  800C  000F  8014  0018  801E  0023  802A  0030  8038  003F  8048  0050
      82    03    86    08*   8C    0F    94    18    9E*   23    AA*   30    B8    3F    C8    50
  01 805A  0063  806E  0078  8084  008F  809C  00A8  80B6  00C3  80D2  00E0  80F0  00FF  8110  0120
      DA*   63    EE*   78    04    8F    1C    A8    36    C3    52    E0    70    FF    91    21
  02 8132  0143  8156  0168  817C  018F  81A4  01B8  81CE  01E3  81FA  0210  8228  023F  8258  0270
      B3    42    D7    69    FD    8E    25    B9    4F    E2    7B    12    AA*   3D    DA*   72
  03 828A  02A3  82BE  02D8  82F4  030F  832C  0348  8366  0383  83A2  03C0  83E0  03FF  8420  0440
      08*   A1    3C    DA*   76    0C    AF    4B    E5*   80    21    C3    63    CF    A4    44
  04 8462  0483  84A6  04C8  84EC  050F  8534  0558  857E  05A3  85CA  05F0  8618  063F  8668  0690
      E6    87    22    CC    68    0A    B1    5D    FB    A4    48    F5    9E*   39    EE*    96
  05 86BA  06E3  870E  0738  8764  078F  87BC  07E8  8816  0843  8872  08A0  88D0  08FF  8930  0960
      34    E5*   89    3E    E3    88    3B    EF    9E    4B    FA    A8    58    F7    B9    69
  06 8992  09C3  89F6  0A28  8A5C  0A8F  8AC4  0AF8  8B2E  0B63  8B9A  0BD0  8C08  0C3F  8C78  0CB0
      1B    CA    7F    22    D6    85    4E    F2    A5    68    11    DB    84    33    F4    BC
  07 8CEA  0D23  8D5E  0D98  8DD4  0E0F  8E4C  0E88  8EC6  0F03  8F42  0F80  8FC0  0FFF  9040  1080
      66    2E    D3    95
  08 90C2  1103  9146  1188  91CC  120F  9254  1298  92DE  1323  936A  13B0  93F8  143F  9488  14D0
  09 951A  1563  95AE  15F8  9644  168F  96DC  1728  9776  17C3  9812  1860  98B0  18FF  9950  19A0
  0A 99F2  1A43  9A96  1AE8  9B3C  1B8F  9BE4  1C38  9C8E  1CE3  9D3A  1D90  9DE8  1E3F  9E98  1EF0
  0B 9F4A  1FA3  9FFE  2058  A0B4  210F  A16C  21C8  A226  2283  A2E2  2340  A3A0  23FF  A460  24C0
  0C A522  2583  A5E6  2648  A6AC  270F  A774  27D8  A83E  28A3  A90A  2970  A9D8  2A3F  AAA8  2B10
  0D AB7A  2BE3  AC4E  2CB8  AD24  2D8F  ADFC  2E68  AED6  2F43  AFB2  3020  B090  30FF  B170  31E0
  0E B252  32C3  B336  33A8  B41C  348F  B504  3578  B5EE  3663  B6DA  3750  B7C8  383F  B8B8  3930
  0F B9AA  3A23  BA9E  3B18  BB94  3C0F  BC8C  3D08  BD86  3E03  BE82  3F00  BF80  3FFF  C080  4100
*/
//00 8002  0003  8006  0008  800C  000F  8014  0018  801E  0023  802A  0030  8038  003F  8048  0050
    asm_DW(0x8002), asm_DW(0x0003), asm_DW(0x8006), asm_DW(0x0008),
    asm_DW(0x800C), asm_DW(0x000F), asm_DW(0x8014), asm_DW(0x0018),
    asm_DW(0x801E), asm_DW(0x0023), asm_DW(0x802A), asm_DW(0x0030),
    asm_DW(0x8038), asm_DW(0x003F), asm_DW(0x8048), asm_DW(0x0050),
//01 805A  0063  806E  0078  8084  008F  809C  00A8  80B6  00C3  80D2  00E0  80F0  00FF  8110  0120
    asm_DW(0x805A), asm_DW(0x0063), asm_DW(0x806E), asm_DW(0x0078),
    asm_DW(0x8084), asm_DW(0x008F), asm_DW(0x809C), asm_DW(0x00A8),
    asm_DW(0x80B6), asm_DW(0x00C3), asm_DW(0x80D2), asm_DW(0x00E0),
    asm_DW(0x80F0), asm_DW(0x00FF), asm_DW(0x8110), asm_DW(0x0120),
//02 8132  0143  8156  0168  817C  018F  81A4  01B8  81CE  01E3  81FA  0210  8228  023F  8258  0270
    asm_DW(0x8132), asm_DW(0x0143), asm_DW(0x8156), asm_DW(0x0168),
    asm_DW(0x817C), asm_DW(0x018F), asm_DW(0x81A4), asm_DW(0x01B8),
    asm_DW(0x81CE), asm_DW(0x01E3), asm_DW(0x81FA), asm_DW(0x0210),
    asm_DW(0x8228), asm_DW(0x023F), asm_DW(0x8258), asm_DW(0x0270),
//03 828A  02A3  82BE  02D8  82F4  030F  832C  0348  8366  0383  83A2  03C0  83E0  03FF  8420  0440
    asm_DW(0x828A), asm_DW(0x02A3), asm_DW(0x82BE), asm_DW(0x02D8),
    asm_DW(0x82F4), asm_DW(0x030F), asm_DW(0x832C), asm_DW(0x0348),
    asm_DW(0x8366), asm_DW(0x0383), asm_DW(0x83A2), asm_DW(0x03C0),
    asm_DW(0x83E0), asm_DW(0x03FF), asm_DW(0x8420), asm_DW(0x0440),
//04 8462  0483  84A6  04C8  84EC  050F  8534  0558  857E  05A3  85CA  05F0  8618  063F  8668  0690
    asm_DW(0x8462), asm_DW(0x0483), asm_DW(0x84A6), asm_DW(0x04C8),
    asm_DW(0x84EC), asm_DW(0x050F), asm_DW(0x8534), asm_DW(0x0558),
    asm_DW(0x857E), asm_DW(0x05A3), asm_DW(0x85CA), asm_DW(0x05F0),
    asm_DW(0x8618), asm_DW(0x063F), asm_DW(0x8668), asm_DW(0x0690),
//05 86BA  06E3  870E  0738  8764  078F  87BC  07E8  8816  0843  8872  08A0  88D0  08FF  8930  0960
    asm_DW(0x86BA), asm_DW(0x06E3), asm_DW(0x870E), asm_DW(0x0738),
    asm_DW(0x8764), asm_DW(0x078F), asm_DW(0x87BC), asm_DW(0x07E8),
    asm_DW(0x8816), asm_DW(0x0843), asm_DW(0x8872), asm_DW(0x08A0),
    asm_DW(0x88D0), asm_DW(0x08FF), asm_DW(0x8930), asm_DW(0x0960),
//06 8992  09C3  89F6  0A28  8A5C  0A8F  8AC4  0AF8  8B2E  0B63  8B9A  0BD0  8C08  0C3F  8C78  0CB0
    asm_DW(0x8992), asm_DW(0x09C3), asm_DW(0x89F6), asm_DW(0x0A28),
    asm_DW(0x8A5C), asm_DW(0x0A8F), asm_DW(0x8AC4), asm_DW(0x0AF8),
    asm_DW(0x8B2E), asm_DW(0x0B63), asm_DW(0x8B9A), asm_DW(0x0BD0),
    asm_DW(0x8C08), asm_DW(0x0C3F), asm_DW(0x8C78), asm_DW(0x0CB0),
//07 8CEA  0D23  8D5E  0D98  8DD4  0E0F  8E4C  0E88  8EC6  0F03  8F42  0F80  8FC0  0FFF  9040  1080
    asm_DW(0x8CEA), asm_DW(0x0D23), asm_DW(0x8D5E), asm_DW(0x0D98),
    asm_DW(0x8DD4), asm_DW(0x0E0F), asm_DW(0x8E4C), asm_DW(0x0E88),
    asm_DW(0x8EC6), asm_DW(0x0F03), asm_DW(0x8F42), asm_DW(0x0F80),
    asm_DW(0x8FC0), asm_DW(0x0FFF), asm_DW(0x9040), asm_DW(0x1080),
//08 90C2  1103  9146  1188  91CC  120F  9254  1298  92DE  1323  936A  13B0  93F8  143F  9488  14D0
    asm_DW(0x90C2), asm_DW(0x1103), asm_DW(0x9146), asm_DW(0x1188),
    asm_DW(0x91CC), asm_DW(0x120F), asm_DW(0x9254), asm_DW(0x1298),
    asm_DW(0x92DE), asm_DW(0x1323), asm_DW(0x936A), asm_DW(0x13B0),
    asm_DW(0x93F8), asm_DW(0x143F), asm_DW(0x9488), asm_DW(0x14D0),
//09 951A  1563  95AE  15F8  9644  168F  96DC  1728  9776  17C3  9812  1860  98B0  18FF  9950  19A0
    asm_DW(0x951A), asm_DW(0x1563), asm_DW(0x95AE), asm_DW(0x15F8),
    asm_DW(0x9644), asm_DW(0x168F), asm_DW(0x96DC), asm_DW(0x1728),
    asm_DW(0x9776), asm_DW(0x17C3), asm_DW(0x9812), asm_DW(0x1860),
    asm_DW(0x98B0), asm_DW(0x18FF), asm_DW(0x9950), asm_DW(0x19A0),
//0A 99F2  1A43  9A96  1AE8  9B3C  1B8F  9BE4  1C38  9C8E  1CE3  9D3A  1D90  9DE8  1E3F  9E98  1EF0
    asm_DW(0x99F2), asm_DW(0x1A43), asm_DW(0x9A96), asm_DW(0x1AE8),
    asm_DW(0x9B3C), asm_DW(0x1B8F), asm_DW(0x9BE4), asm_DW(0x1C38),
    asm_DW(0x9C8E), asm_DW(0x1CE3), asm_DW(0x9D3A), asm_DW(0x1D90),
    asm_DW(0x9DE8), asm_DW(0x1E3F), asm_DW(0x9E98), asm_DW(0x1EF0),
//0B 9F4A  1FA3  9FFE  2058  A0B4  210F  A16C  21C8  A226  2283  A2E2  2340  A3A0  23FF  A460  24C0
    asm_DW(0x9F4A), asm_DW(0x1FA3), asm_DW(0x9FFE), asm_DW(0x2058),
    asm_DW(0xA0B4), asm_DW(0x210F), asm_DW(0xA16C), asm_DW(0x21C8),
    asm_DW(0xA226), asm_DW(0x2283), asm_DW(0xA2E2), asm_DW(0x2340),
    asm_DW(0xA3A0), asm_DW(0x23FF), asm_DW(0xA460), asm_DW(0x24C0),
//0C A522  2583  A5E6  2648  A6AC  270F  A774  27D8  A83E  28A3  A90A  2970  A9D8  2A3F  AAA8  2B10
    asm_DW(0xA522), asm_DW(0x2583), asm_DW(0xA5E6), asm_DW(0x2648),
    asm_DW(0xA6AC), asm_DW(0x270F), asm_DW(0xA774), asm_DW(0x27D8),
    asm_DW(0xA83E), asm_DW(0x28A3), asm_DW(0xA90A), asm_DW(0x2970),
    asm_DW(0xA9D8), asm_DW(0x2A3F), asm_DW(0xAAA8), asm_DW(0x2B10),
//0D AB7A  2BE3  AC4E  2CB8  AD24  2D8F  ADFC  2E68  AED6  2F43  AFB2  3020  B090  30FF  B170  31E0
    asm_DW(0xAB7A), asm_DW(0x2BE3), asm_DW(0xAC4E), asm_DW(0x2CB8),
    asm_DW(0xAD24), asm_DW(0x2D8F), asm_DW(0xADFC), asm_DW(0x2E68),
    asm_DW(0xAED6), asm_DW(0x2F43), asm_DW(0xAFB2), asm_DW(0x3020),
    asm_DW(0xB090), asm_DW(0x30FF), asm_DW(0xB170), asm_DW(0x31E0),
//0E B252  32C3  B336  33A8  B41C  348F  B504  3578  B5EE  3663  B6DA  3750  B7C8  383F  B8B8  3930
    asm_DW(0xB252), asm_DW(0x32C3), asm_DW(0xB336), asm_DW(0x33A8),
    asm_DW(0xB41C), asm_DW(0x348F), asm_DW(0xB504), asm_DW(0x3578),
    asm_DW(0xB5EE), asm_DW(0x3663), asm_DW(0xB6DA), asm_DW(0x3750),
    asm_DW(0xB7C8), asm_DW(0x383F), asm_DW(0xB8B8), asm_DW(0x3930),
//0F B9AA  3A23  BA9E  3B18  BB94  3C0F  BC8C  3D08  BD86  3E03  BE82  3F00  BF80  3FFF  C080  4100
    asm_DW(0xB9AA), asm_DW(0x3A23), asm_DW(0xBA9E), asm_DW(0x3B18),
    asm_DW(0xBB94), asm_DW(0x3C0F), asm_DW(0xBC8C), asm_DW(0x3D08),
    asm_DW(0xBD86), asm_DW(0x3E03), asm_DW(0xBE82), asm_DW(0x3F00),
    asm_DW(0xBF80), asm_DW(0x3FFF), asm_DW(0xC080), asm_DW(0x4100)
end;

/*-----------------------------------------------------------------------
        函数BufferCRC8(unsigned char* crcBuffer, unsigned int crcLength, unsigned int crcInitValuePower)
入口:
        unsigned char* arg1 待计算CRC区域指针
        unsigned int arg2   待计算CRC长度
出口:
        macro_U16_Result 三角密码
长度:   字节
-----------------------------------------------------------------------*/
unsigned char BufferCRC8(unsigned int crcBuffer, unsigned int crcLength, unsigned int crcInitValuePower)
{
HRESULT __result = 0;
unsigned char *crcBufferPtr;
unsigned char crcInitValue, crcInitPower;
unsigned int i;
    crcBufferPtr = (unsigned char *)crcBuffer;
    crcInitValue = crcInitValuePower >> 8;
    crcInitPower = crcInitValuePower & 0xff;
    for (i = 0; i < crcLength; i ++)
    {
        if (crcInitValue >= crcInitPower)
        {
            crcInitValue = wc3Function.Vtbl.CRCL8(crcInitValue, crcInitPower, crcBufferPtr);//初值,权, 明文
        }
        else
        {
            crcInitValue = wc3Function.Vtbl.CRCR8(crcInitValue, crcInitPower, crcBufferPtr);//初值,权, 明文
        }
        crcBufferPtr = crcInitValue;
    }
    return __result;
}

unsigned char HotWC3(IHotWc3Com_Interface *pWC3)
{
HRESULT __result = S_OK;
//unsigned char* wcPassword;
unsigned char *wcBuffer;
unsigned char wcInitValue, wcInitPower;

unsigned char wcWeek, wcKey;
unsigned int wcTriangle;

unsigned int i;
//    wcPassword = pWC3->wcPassword;
    wcWeek = pWC3->Vtbl.Week((pWC3->wcPassword[0] << 8) | pWC3->wcPassword[1], pWC3->wcPassword[2], pWC3->wcPassword[3]);
//    wcWeek *= 17;
    for (i = 0; i < 4; i ++)
    {
//        pWC3->wcPassword += wcWeek;
//        wcWeek ^= pWC3->wcPassword;//计算星期密钥
    }
    wcKey = wcWeek;//三角密码值
    wcBuffer = pWC3->wcBuffer;
    for (i = 0; i < pWC3->wcLength; i ++)
    {
        wcKey ^= pWC3->wcPassword[(i & 0x03) ^ 0x03];
        wcKey ^= (i & 0x03) & 0xff;
        wcTriangle = pWC3->Vtbl.Triangle(wcKey);//计算三角密码
        wcInitValue = wcTriangle >> 8;//初值
        wcInitPower = wcTriangle & 0xff;//权
        if (wcInitValue >= wcInitPower)
        {
            wcInitValue = pWC3->Vtbl.CRCL8(wcInitValue, wcInitPower, wcBuffer);//初值,权, 明文
        }
        else
        {
            wcInitValue = pWC3->Vtbl.CRCR8(wcInitValue, wcInitPower, wcBuffer);//初值,权, 明文
        }
        wcKey = wcInitValue;//内部密文输出
        wcInitValue ^= pWC3->wcPassword[(i & 0x03) ^ 0x03];
        wcInitValue ^= (i & 0x03) & 0xff;
        wcBuffer = wcInitValue;//外部密文输出
    }
    return __result;
}

unsigned char HotWC3d(IHotWc3Com_Interface *pWC3)
{
HRESULT __result = S_OK;
//unsigned char* wcPassword;
unsigned char *wcBuffer;
unsigned char wcInitValue, wcInitPower;

unsigned char wcWeek, wcKey;
unsigned int wcTriangle;

unsigned int i;
//    wcPassword = pWC3->wcPassword;
    wcWeek = pWC3->Vtbl.Week((pWC3->wcPassword[0] << 8) | pWC3->wcPassword[1], pWC3->wcPassword[2], pWC3->wcPassword[3]);
//    wcWeek *= 17;
    for (i = 0; i < 4; i ++)
    {
//        pWC3->wcPassword += wcWeek;
//        wcWeek ^= pWC3->wcPassword;//计算星期密钥
    }
    wcKey = wcWeek;//三角密码值
    wcBuffer = pWC3->wcBuffer;
    for (i = 0; i < pWC3->wcLength; i ++)
    {
        wcKey ^= pWC3->wcPassword[(i & 0x03) ^ 0x03];
        wcKey ^= (i & 0x03) & 0xff;
        wcTriangle = pWC3->Vtbl.Triangle(wcKey);//计算三角密码
        wcInitValue = wcTriangle >> 8;//初值
        wcInitPower = wcTriangle & 0xff;//权

        if (wcInitValue >= wcInitPower)
        {
            wcInitValue = pWC3->Vtbl.CRCL8(wcInitValue, wcInitPower, wcBuffer);//初值,权, 明文
        }
        else
        {
            wcInitValue = pWC3->Vtbl.CRCR8(wcInitValue, wcInitPower, wcBuffer);//初值,权, 明文
        }
        wcKey = wcInitValue;//内部密文输出
        wcInitValue ^= pWC3->wcPassword[(i & 0x03) ^ 0x03];
        wcInitValue ^= (i & 0x03) & 0xff;
        wcBuffer = wcInitValue;//外部密文输出
    }
    return __result;
}

const ptrInterface(IHotWc3Com_Interface, wc3Function)//装载COM接口函数指针
begin//开始按顺序装载函数
//    (unsigned char (*)(pIHotWc3Com_Interface pWC3))HotWC3,
    ptrFunction_Arg1(unsigned char, HotWC3, pIHotWc3Com_Interface pWC3),
//    (unsigned char (*)(pIHotWc3Com_Interface pWC3))HotWC3d,
    ptrFunction_Arg1(unsigned char, HotWC3d, pIHotWc3Com_Interface pWC3),
//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crcBuffer, unsigned int crcLength, unsigned int crcInitValuePower))BufferCRC8,
    ptrFunction_Arg3(unsigned char, BufferCRC8, unsigned int crcBuffer, unsigned int crcLength, unsigned int crcInitValuePower),
//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CRCR8,
    ptrFunction_Arg3(unsigned char, CRCR8, unsigned char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
//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CRCL8,
    ptrFunction_Arg3(unsigned char, CRCL8, unsigned char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
//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dCRCR8,
    ptrFunction_Arg3(unsigned char, dCRCR8, unsigned char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
//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dCRCL8,
    ptrFunction_Arg3(unsigned char, dCRCL8, unsigned int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
//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Week,
    ptrFunction_Arg3(unsigned char, Week, unsigned int arg1, unsigned char arg2, unsigned char arg3),
//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arg1))Triangle,
    ptrFunction_Arg1(unsigned char, Triangle, unsigned char arg1),
end;//结束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