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1.0口电平跳动的疑惑

楼主(2009-03-13):
我的第一个发光二极管终于点亮了,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下载程序后二极管正常发光,不管是长亮还是闪烁都正常。但我关了电脑,切断5V电源,拔掉PC后的并口后,再接通5V电源,发现二极管亮的不正常,应长亮时无规则的不稳定闪烁。经测量P1.0口电压0.5V-1.5V之间无规则波动。重新打开电脑,接通并口,下载程序后二极管又正常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电脑断电瞬间并口电平发生变化更改程序了?还是5V外接电源断电瞬间造成?还是跟我下载线有关?(注:我的下载软件一直检测不到器件AT89S52,但能正常下程序,校验也正确)

网友A:
可能是复位脚电平不稳定?或者31脚没接高电平?

网友B:
圈圈说得有道理 多半是硬件问题

楼主:
31脚接的VCC 5V没问题,复位引脚电平稳不稳还没测

31脚接的VCC 5V没问题,复位引脚电平稳不稳还没测,量一下再说。但是我没关电脑时&5V没断电时一切都很正常啊,复位按钮也正常。电脑关了,5V重新上电就不正常了(注:我的下载线用的HC373做的373直接焊在板子上了,有没有可能是它影响,但是373也没接P1.0啊)

网友A:
但是373接了复位脚吧?

楼主:
已找到原因

已找到原因,是受373的影响,ISP连接到电脑的时候,下载完程序后电脑并口把OE拉到高电平,这时程序运行是正常的。一旦ISP线拔掉,OE处于高阻抗状态,电平状态不稳定,容易受到干扰,单片机的P1.5,P1.7,RST会受到373的干扰,而运行不正常。
解决办法:在OE和VCC间加一跳线帽,板子不连电脑独立运行时,短接跳线帽。连电脑需要下载程序时拔掉跳线帽。

网友C:
楼上方法是个危险的方法

在OE和VCC之间加短路,万一忘记拿下来了,那你的电脑岂不是要完蛋
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加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A:
恩,把跳线帽换成一个10K的电阻就OK了,还不用跳。

楼主:
明白,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