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文件的管理问题

楼主(2009-03-13):
我在一个工程文件里建了3个子文件,分别是IIC.C ,lcd.c 和MAIN.C 我要在MAIN文件中用到其他两个文件,我在MAIN文件的开头也声明了#include <IIC.h> #include<lcd.h> 编译时怎么还是出错呢?

网友A:
你工程里包括的是.C文件。

而include的是.H

网友B:
错误是说无法打开这两个文件,是不是你根本没有建立这两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我的意图是这样一来的
我要用到LCD我就写个有关LCD显示的文件 名为LCD.C 我还要用到IIC读写 我就写个IIC读写程序 名为IIC.C 我想把这些都个自分开当我在别的工程中要用到这些个文件是我就直接把这几个文件加到我的工程文件中,省的一个个COPY过来,这样一来分开也显的有条理一些.LCD 和IIC的文件我都写好并单独调试好了的.

网友A:
哎!你需要创建两个.h文件

网友C:
头文件的路径

网友B:
include的作用相当于打开对应的文件然后把内容复制进来

你现在连lcd.h和iic.h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你叫系统如何去打开?要自己创建这两个文件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51的例子,里面要自己写lcd.h和iic.h文件。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8/48326.html

网友D:
呵呵

接着圈圈的话往下说,*.h是你自己真真切切手动建立的,不是说你建立个iic.c,keil他自己换个后缀就变成iic.h了……你得自己建立一个iic.h文件。

也就是说,你这个工程起码要5个文件:
iic.c、iic.h
lcd.c、lcd.h
ma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