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遥控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9-03-14):
遥控:封闭金属箱中的设备。
箱无外接天线
1,红外不行---无接收口。
2,无线---被屏蔽了
晕!
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A:
心灵传送,意念移物
需要通讯时把箱子打开,通讯结束时把箱子关上

网友B:
难道这个金属箱对外连电源线,信号线什么的都没有引出吗

难道这个金属箱对外边电源线,信号线,控制线什么都没有引出吗,如果什么都没有引出要这个东西又要干什么呢?
不解

网友C:
是不是要遥控保险柜?

网友D:
这真需要高手

既然无线不行,那就有线吧...

网友E:
把箱子当天线不就成了?

网友F:
通过电源线一起传进去 再拣出来

网友G:
纳米波,波长小于原子的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H:
唉,真是笨的很。

老x在另一个贴中已经回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