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硬件PWM控制直流电机,刚加电时,电机会跳一

楼主(2009-03-14):
P89V51RD2单片机,P1.4口硬件PWM控制永磁直流电机,每次刚加电时,电机都会跳一下,相当于以最高速度转了一小下,各位DX有何高招?
程序里一开始应该输出0的,口线上加个几十k的下拉电阻貌似没用,驱动电路上有没有办法可想?多谢!
驱动电路如下图:

网友A:
v1的基极和地之间家个103的小电容,即可

网友B:
应该改成低电平有效才行

网友C:
一楼正解,加个电容,

一楼正解,加个电容,
非常有效

网友D:
三楼正解

三楼正解,改低电平控制,R4接MCU口线,R1接+5V
非常非常有效。
更有效的办法是改高低电平控制。R1和R4分别接MCU口线,一个高一个低的时候才会动作,单片机坏了都不怕。

网友E:
5L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嗯,解决了,多谢楼上诸位!

3楼 5楼 正解,解决了该51单片机上电瞬间口线输出高电平带来的问题。

加电容的话估计需要几十毫秒时间常数,由于该口线正常输出频率有十几kHz,所以这里貌似不适用。

顺便咨询一下:AVR上电瞬间口线输出高还是低?谢谢!

网友F:
需要看MCU在复位时IO是输出/输入状态,

以及若是输出时默认的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G(2009-08-18):
单片机经向反一个反向器再接到R1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