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掉电数据存储讨论

楼主(2009-03-15):
当电压降到某个值时,单片机进入掉电中断,进行eeprom的数据的写过程,将数据保护起来,不退出中断,按理说此时应该是死循环,直到等到彻底掉电。

可是存在这样一个情况:电压有波动时,也就是可能某一下,电压低下去,但过一会也电压会正常。

使能掉电检测功能以后,

并使能掉电检测中断,

如果电压降低,将进入掉电检测中断程序,

执行完程序后又立即返回主程序,

如果电压仍然为低,又进入掉电检测中断程序

怎么处理这个过程?

如果从中断服务程序返回后,电压恢复正常,其将继续执行主程序.

网友A:
在循环程序体中检查判断电压是否回升

楼主:
如果在阈值附近震荡,那岂不来回的写啊?要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B:
既然想到了,当然就有办法解决

楼主:
X老师,你高看俺了,俺真没想到好的办法。

俺太笨了,想听你高见。

本想加上一些延迟,如果延迟到,就退出中断,延迟没到,不进主程序。

可延迟多长时间好啊,估计掉电后能**3秒,我要延迟太长如果真是震荡,时间就长了对于正常情况。

网友C:
~~

写之前先读,读出来的数据和待写入的数据不等则执行写入,否则跳过当前字节写操作。

不会重复写操作的拉。。。

网友D:
办法是

保存好数据后赶紧让单片机进入关机状态,别等完全没电了。这样不管电压如何波动都不会重复执行,除非上电复位发生了。

网友E:
中断里保存完数据后软件无限循环检查掉电状态是否已经恢

网友F:
我用MSP430做掉电保存

就怎么都不能
430 E2ROM写一段要很长时间

网友G(2013-04-30):
求掉电检测电路理图啊

网友H:
用单片机的AD做掉电监测和上电监测。掉电和上电的阀值要有一个回差。判断完掉电后返回判断是否上电。判断上电的过程要多判断几次,两次间要有一定的延时。

网友G:
你们讨论能给个图吗?我看了好多这样的讨论了,原理都懂了,就是没看到能参照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