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拆焊是怎么做的?

楼主(2009-03-15):
我手头有一批废旧智能仪器,**了一些,稍作改动,可以做成自己想要的功能板、学习板,大多数无法**,但上面的元器件很有些用处,想焊下来使用,用烙铁试了一下,纹丝不动,分析原因,可能双面板两端的焊盘都沾有焊锡,一端加热,无法焊动它。在网上搜拆焊方法,发现有热风枪及拆焊台两种,商家不尽不实,有些玄虚——考虑风枪不过电吹风,而拆焊台应有负压装置——有些产品介绍,标题是某某型拆焊台,具体说明中又讲该风枪应如何使用云云,闪烁其词,无经验者或者入彼毂中矣!不知如何选用,想来较好的拆焊方法应是:先用热风加热,熔化所拆部位的焊锡,然后启动负压装置,将已熔化的焊锡全部抽走,之后取下芯片(元器件),由于锡已全部抽走,原先的焊盘处已干净无锡,下次焊接也很方便。
就是关心这一点,至于风量可调、温度可控,各产品都保证,技术上也易实现,想请问有经验的工程师,三百元左右,能否买到这样的产品?请求经验分享,谢先!

网友A:
LZ,是你根本不会用

双面板或多层板的过孔中的焊锡是不可能吸干净的,只能同时加热,等所有引脚的焊锡都融化了,IC自然就下来了

哪个负压装置是用来吸IC的而不是吸焊锡的!!!
没有也没太大关系,只不过没那么方便罢了。

其实,拆下来的元件大都没什么用的...

网友A:
拆下来的元件大都没什么用的,还不如直接在他的板上搭焊

网友B:
自己做一个

对付dip 封装的IC,用两条金属条,内置加热丝,金属条上加上锡就可以了,

这样带融合了的金属条同时作用于IC的所有引脚,IC就马上松动,用一个螺丝刀之类就马上能把IC拨出来

要注意时间的掌握好,另外。这样对线路板的伤害比较大,所以如果是维修就别用这种方法。

我曾经这样拆过超过几千个IC

楼主:
谢谢xwj老师的指点!

我知道了,随便买一个,试着拆拆,能用则用吧!

网友A:
能拆下来的关键就是同时加热,尽量让所有引脚的焊锡同时

也可以用功率大点的烙铁,用粗铜丝或直接堆锡,轮着然后一边一边的加热,慢慢的撬出来

撬的手千万别用太大劲,因为能动的时候一点点力也能撬动;不能动的时候硬撬只会撬坏PCB

当然,你的PCB是没用的,那就随便怎么折腾了

楼主:
感谢书生的经验分享!

费用已有着落,不管是焊台还是风枪,随便买一个,按您的说法,拆下来的IC,部分还可以用!

楼主:
感谢徐老师细致的讲解!

向各位老师的DIY精神学习,各种方法都试下!

网友C:
听所板子下油锅,芯片就自动脱离PCB了哦

听以前经理这么说的,而且据说也不会弄坏芯片

没试过

不知道LZY有冇的兴趣试试哦,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