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程序跑飞的问题 :(

楼主(2009-03-15):
mega128程序跑飞的问题

我第一次使用AVR单片机做项目,硬件电路都调试通过,现在在写代码,在上个星期也基本实现了设备的功能,但是昨天中午吃完饭回来调试程序突然发现原先好好运行的程序,现在不正常运行了,用JTAG仿真发现程序运行不对,基本上是飞的,执行完一条语句就跳到另一处再运行一个语句,甚至跳到我写注释的行上,将程序下载到CPU中脱机运行,也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基本跟JTAG模下显示状态类似,更换了JTAG仿真器后不起作用。更换板子后问题同样。也更换了几次CPU问题也是一样。

而且我的板子在开始能够正常运转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有毛病的因为一开始板子不能在外部晶震的情况下运行,只能用内部的晶震,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不怕大家笑话我们单位几个同事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哪位朋友知道的话,告诉我一下吧,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熔丝位写了吗??

网友B:
先用最简单的程序调硬件

彻底排除硬件问题之后再考虑软件

网友C:
熔丝位

如果要128的话,把那个兼容163的关掉。
而且要选择晶振的熔丝位,用的什么选什么。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2009-07-23):
问题解决后忘记回来告诉大家了

实际上还是CPU的问题,我使用焊锡膏焊的,实际上用这个东西造成了两个管腿之间如果有焊锡膏的话会造成轻微短路一般还察觉不出来,重新焊接一块新芯片不使用焊锡膏就OK了。我开始是因为发现2。54间距插座管腿之间打火花才知道原来是焊锡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