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对这样一个单片机系统实现起来容易吗?

楼主(2009-03-16):
这是一个动态测力系统,用单片机采集数据,然后发到pc上进行分析,具体要求如下:
最大检测力量:100kg
检测精度:优于0.015%
灵敏度:0.1g
(实际上我对检测精度和灵敏度概念有点模糊)
数据采样率:大于2000组/秒

请各位帮我提提建议,先谢谢了!

网友A:
有点难度

精度:就是你检测的准确程度,通俗点说,标准力10N,你检测出来的力应该在10×(1 +/- w)之内,w为你的精度。
灵敏度:通俗点说就是当力为10N时,你能感应到,当力加到10.1N时你应该感知道力的变化,并准确测出。这时可以说你的灵敏度为0.1N,

而实现0.015%的精度还是有点难度吧。我们现在做0.1%的吊称要实现动态测量还是费了很大力气的。当然我们现在是10吨的测量范围。

网友B:
静态

秤还有点可能,动态秤..........
你出多少钱来搞?

网友C:
需要好的传感器模组

楼主:
to芯行天下:我这不是称重用秤,只是测一个动态的力,

从0到一定的数值是缓慢加上去的,另外,您说的精度:100kg时为100*(1+/_0.015%)=100.015/99.985kg,可是如果现在测的是0.01kg(10g)时:0.01*(1+/_0.015%)=0.0100015/0.0099985kg=10.0015/9.9985g,是我理解错了吗?10g时,这样精度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