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个公司的芯片功耗最低,用干电池供电。

楼主(2009-03-16):
(无正文)

网友A:
TI msp430.

arm里面就stm32f

网友B:
PIC16LF72x也不错

PIC16LF72x也不错

网友C:
TI,PIC,飞思卡尔

现在差距是越来越小了。但总的来说TI的MSP430应该还是最好的。

网友D:
应该是TI吧

网友E:
9x

c8051f系列有个90x,似乎可以和430有一拼,0.9V供电
其实省电设计都差不多,关键是你的程序也要省
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对io口操作或对其他外设操作,功耗也小不了
手持设备一般都有自动休眠功能,唤醒时间也要考虑,90x系列的据说唤醒时间少些

网友F:
PIC,TI,FREESCALE都有很低功耗的

网友G:
唤醒时间绝对430少

网友A:
不过另一方面说。

单片机功耗低是实现低功耗产品的一个条件而已。
我见过用430,却把总功耗做在20uA的产品。
430的功耗与其他产品(STM32F、FreeScale、AVR、PIC)领先大概就是1uA多与2uA多、3~4uA这样的差距。如果需求在5uA以上,这些芯片都差不多。

网友H:
LS忽略唤醒时间,这个指标直接影耗电

网友I:
程序的配合非常的重要。

网友B:
PIC16LF72X和MSP430差距不大

"430的功耗与其他产品(STM32F、FreeScale、AVR、PIC)领先大概就是1uA多与2uA多、3~4uA这样的差距"

PIC16LF72X除了和差距不大:

PIC16LF72X: 基本调电电流典型值: 0.1uA,85度最大0.9uA,

BOR电流只有:3.0uA

看门狗 1uA

网友A:
我说的电流是包含各种耗电的综合指标。

掉电电流是里面最没有比较意义的指标了,呵呵。
MSP430的BOR号称ZeroPower。PIC16LF72x是3uA的话,这点上差距就明显了。
要知道外挂的复位器件BOR耗电是1uA左右。

唤醒时间一般是指用内部RC振荡的唤醒时间,目前主流的芯片都在几个us了。
用晶振的话,都会达到几个、几十个ms,msp430也不能幸免。

不过看到很多人用PIC16LF72x,看来我的手持万用在线编程机得尽快支持这个芯片了...

网友B:
如果用外部得电压监控复位器件

如果用外部得电压监控复位器件,msp430相对PIC的优势真的不是很大了

网友J:
ls

430还有一个强项,就是16位架构,某些时候,这个优势很牛X.
430强的是有好几种低功耗模式可用,外设各部分可选择关断(现在这个也不牛了).
c8051之流不用比了。
单比掉电电流,其实几种片子差异都非常小。关键还是运行电流,以及更多的运行模式组合。PIC现在也是很牛的,但是感觉不象430特别强调节能这一快。而且TI现在有种趋势,就是在430集成越来越多的东西,尽量让430实现soc.
我觉得暂时还是430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