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个东西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9-03-17):
这个东西究竟可靠不

网友A:
re

随机产生密码的 网银输入用的

网友B:
我也见过这东西

前一段时间我也用过这东西,我想应该是这个卡和官方网站内部用同一个加密因子相同的算法来处理的。

这个卡用加密因子和算法算出这样一组数据,把这组数据输入网站后网站再用加密因子和算法来计算这组数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