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用1个250精密电阻取样

楼主(2009-03-17):
要不要用运放做隔离,会不会有部工地的问题啊?

如果输出的4-20MA是通过24V-——》250电阻---》三极管——》电阻-》地
如果直接去AD岂不是Ad的地都是悬浮在一个直流电压之上?

请指教!

楼主:
另外

看了很多隔离型的信号转换模块都是100块以上的,会这么贵吗?

以下的方式是否可以:

有源的方式:

 4-20MA————》电压--》PWM 波(频率)——》》光耦隔离--->整形--》
RC滤波--》运放调理————输出0-5V

这些应该都是比较便宜的IC可以做到的,当然精度可能不是太高,但是从原理上讲应该可以吧?

不就做到前后级隔离了吗?

网友A:
去电路欣赏看看有这样的帖子!

网友B:
100块(购买价)的电流环隔离器能用吗?

品牌不少是1500块以上的,国产的300-700不等……

当然了如果你仅要求隔离,没有其它指标要求,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C:
光耦隔离改成磁隔离就靠谱了

光耦隔离做的不能用的
一方面隔离强度很难达到要求
另外,精度也不好达到要求

基本上,这个东西做起来器件成本不高

但是,研发成本,特别是提高性能带来的研发成本很高

还有就是经营成本高

当然,总体来说还是暴利的产品。

硬件成本就在10RMB左右。卖个 500RMB  还是没有问题的。(2‰精度的)

网友D(2011-06-17):
尝试中,也在琢磨这种方案

网友E:
光耦隔离做的不能用的一方面隔离强度很难达到要求另外,精度也不好达到要求基本上,这个东西做起来器件成本不高但是,研发成本,特别是提高性能带来的研发成本很高还有就是经营成本高当然,总体来说还是暴利的产品。 ...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单用户采购量少,造成大家都漫天开价而已。

网友F:
用4支250的取样电阻不就简单了吗?不用考律共地的问题了。

网友G:
4-20MA信号用1个万分之一的250精密电阻取样,完全可以,我们在工程中就这么搞的,效果还不错。一般4-20mA的传感器,精度都不超过0.2级,你的采样精度太高没有意义。隔离也没问题,任何一个4-20mA的传感器本身就是与外部电器隔离的,只是长线传输过程中会用一些干扰,但对于较大的电流信号,这些干扰影响也很小。
0.1级以上精度的传感器极少有电流型的,且贵的离谱,一般工程用不上。

网友H:
ls讲的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