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与PC机自带的RS232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9-03-17):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你电脑的串口坏了。

网友B:
2,3自环一看便知PC串口的好坏~~~

网友C(2009-11-24):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我做LED屏控制卡,我用USB-RS232时可以带很长的屏,但用PC串口,只能带到512*64后再长,就会让控制卡通信失败。我也不知道原因。好坏之间的差别只串口不一样,一个是USB-RS232的一个是自带的。而且台机台自带串口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