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千米距离有哪种现成的无线模块可以用啊?或者有什么好的

楼主(2009-03-17):
各位推荐一个距离1千米左右的比较可靠的无线模块,价格大概多少?目前正使用的一款通讯经常不正常。或者做过的朋友推荐一下有没有好的方案,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具体使用环境

可以试试我家的  www.wirelessapply.com
也可以给我发邮件   sharp-shooter@163.com

网友C:
用数传电台

网友D:
用人造卫星

三颗通全球

网友E:
还是直接用地球导电性比较好

网友C:
还没说,就有人试过8楼的做法,用在农村广播!说是几km没

网友F:
用无线wifi

用带天线的无线WIFI可以达到2KM

网友G(2009-05-05):
低功耗2千米传输无线模块

你好,推荐一款低功耗远距离传输无线模块。

20dbm可以传2千米。16dbm可以传1300米。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521615800.pdf

网友B:
贴个图

模块外观

网友H:
这里面熟人真不少

哈哈

网友I:
关注 请13L 14L有空发资料给我 参考参考

    mingyang0203@126.com 谢谢

    chunyang大虾的不错,不过一般都是近距离的

网友J(2009-08-15):
SI4432 应该可以达2KM 有人用不?

网友K:
无线项目中,距离经常是个尴尬问题,的确得好好选选,汇总一下NRF905 RF903 CC1100 CC2500 CC1020 NRF2401a NRF24L01 等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老大,论坛改版你签名被和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