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S485应用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3-18):
我最近设计的系统中,用到485通讯。在网上看了很多资料,实际设计通讯也正常,但还有些问题未搞明白,望熟悉485通讯的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1.485发送驱动器输出电压为±1.5V (最小值)、±5V (最大值)。

是否可理解为 AB二线发送数据时差模电压最小±1.5V,最大±5V

2.有**说“RS-485规定发送器输出的共模电压≤3V”。可是数据手册上标明共模电压范围-7至+12V,请问哪一个正确。

3.我看max485数据手册中有1项“差分驱动器输出(带负载)R=27欧姆”VOD2
最小值1.5V 最大值5V  请问“带负载”的含义是否可理解成 在同一总线上挂有其他485芯片,以及R=27欧姆是如何得到的,有何应用。

4.查看485连接相关电路图, 一般在A线上加上拉电阻,B线上加下拉电阻。请问电阻阻值如何选取,因为有一次电阻取10k通讯失败,换成1k就好了。

网友A:
485是主从式总线,要处理好主机和从机的关系

一般应该只有一个主机,也只有它可以发起通信。其它都是从机,上电后首先就要确保本机处于接收状态(最好能从硬件实现)。程序里要处理出错情况……

不推荐多主的非典型应用……

建议先百度一下

楼主:
我做的系统就是一主多从的方式,几个不明白的地方,望各位能解答。

网友B:
LZ

1:理解正确
2:建议仔细看手册,干脆不要探究
3:差分电阻就是最大负载,总线上的其它接口负载很小
4:我所知道是在AB间加电阻

网友C:
压差

AB二线发送数据时差模电压最小±0.2V,最大±5V

楼主:
谢谢几位的解答,我所在单位无法上网,所以只能晚上回来看帖。4楼,5楼答案
好像不一样,请知道答案的各位同行多发表看法。

网友D:
建议楼主去通讯技术栏目看看老帖

我的Blog中也有一些。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侠的建议。网上的资料很多,我看了一些,但没找到答案。您所说的帖子,我再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