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L单片机RSTDISBL位编程为0后,晶振会不起振!?

楼主(2009-03-19):
 请教下大家,MEGA8L单片机熔丝配置时候,将RSTDISBL位编程为0后,单片机复位脚为I/0口,但同时出现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晶振不起振了.
目前是用在线ISP编程方式烧录,此方式编程RSTDISBL位目前存在争议(网上看到有说行有说不能烧的),但我们试了可以烧录进IC得到正常的功能表现.归结下可能是烧录方式方面原因,也可能是IC本身缺陷,或者可能是其他原因(但不可能是晶体以及匹配不良已确认,)请各位热心人士指教!!!!!

网友A:
isp 方式是可以编程RSTDISBL

晶振和这个位无关

网友B:
编程后,没法用普通的isp方式编程了...不过不会不起振的

楼主:
基本上是ISP烧录存隐患

谢谢大家,不过的确不起振;刚才分析,将原来不振IC取下用高压编程器读熔丝配置,发现熔丝位全部出错,跟当初ISP编程的配置完全不一样,基本上是ISP在RSTDISBL位编程时数据下载会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