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应该都用过了吧,有点问题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3-19):
接的数量和长度应该和总线驱动有关吧。

这个接的数量和长度应该和总线有关吧。

如果用的IO口的驱动能力强,应该能够接很多个,具体数量还没有具体做过太多。

DS18B20的识别是靠器件内部的唯一ID进行识别的。不向EEPROM那样,每个总线只能挂8个,这个没有限制,但总线的驱动能力有限的时候,估计也不会驱动太多。

传送距离这个最好还是做一下实验,有时理论值并不是多可靠。

网友B:
你用什么线材???

网友C:
注意导线的分布电容

100米的话导线的分布电容不能忽视,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会失真,对于18B20这种对时序要求很严格的器件来说必须用示波器测量导线出口的波形,了解延时情况后再编写程序

网友D:
怎么你们都不用考虑防雷的……真是羡慕

网友E:
村里91年就是雷击才开始败落的~~~

楼主:
现在用的是山寨线,准备换成屏蔽线,搞成无线方式,似乎

另外4楼说的不大懂
波形失真,软件能纠正过来吗?

楼主:
山寨线50米就不行了

网友F:
强上拉1000米没问题

网友G:
18B20要几块钱一个,成本太高

我们公司的开发项目涉及到温控的都是用一个热敏电阻+带A/D的MCU就完成了

网友H:
50米之内

IO直接驱动,
再长就不稳定了,或者干脆就不行。

网友C:
软件不能纠正失真

我的意思是在软件里调整时序,上升下降沿有失真的话,对时序要求更精准,需要慢慢调整读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