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制如何转十六进制??

楼主(2009-03-19):
   从51的P1口读入拨码开关所设置的地址码信息,(共256状态)。然后要转成16进制存下,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请教请教!!

网友A:
四位一撇

楼主:
  呵呵。。。。还可以再详细点吗?

网友B:
读进来的不就是十六进制的么……

是不是存在一个字节里?

网友C:
不是一般的晕

网友D:
这都哪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