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封装太大太笨了

楼主(2009-03-19):
我以前的开发模式是用仿真器,插到单片机的DIP插座里。
但是现在对体积的要求很高,这么做可能就行不通了。
好在程序比较简单,单片机的引脚也只用到了很少的几个。
所以现在只想到一个办法:
还是用DIP的,烧好了程序后直接焊上去。如果不成功,就彻底报废!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A:
换能够在线调试的片子

换能够在线调试的片子.

网友B:
不能装个DIP插座?

既然是开发,装个插座不可以吗?

网友C:
.

严重同意ls

网友D:
LZ看来开发经验不足呀.

开发阶段可以用万能版先做个DEMO,就不用担心体积问题
用可擦写的MCU来调试,调试成功了再画PCB去洗板

或者是开发的时候MCU的封装就选用SOP,NSOP或SSOP的

还有个方法是先画PCB,把需要烧写和擦除MCU的引线引出来做成插座或金手指,调试成功了再把插座去掉.

楼主:
以前我也是做DEMO板的

DEMO板上可以做插座的。
但是现在要做的DEMO本身就很小。没办法,因为是要给不懂电子的人演示,必须一步到位。
多谢各位的提示!

网友E:
做一些小的转接板不行么

网友E:
LS在挑战匠人JJ的权威...匠人才说不准打击问问题,

哈哈,匠人JJ快来啊...把LS的问罪施刑了抓去练葵花宝典...

网友F:
哈哈,huangqi412就这么想练葵花宝典啊?

我是附和LZ说的:DIP封装太笨... 嗯,还太大

网友E:
汗,ls要守点网络基本守则好不,是huangqi412...

网友F:
嗯,Sorry,是huangqi412这么想练葵花宝典

已改正。

网友E:
晕... LS,真是... 哼哼小心要拔舌头

网友G:
晕哦

就不能做一个自己用,不给人家演示的试验板?
实验通过了,再做实际大小的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