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個LCD液晶玻璃驅動的問題

楼主(2009-03-20):
用的是1/2 bias 的驅動方式,好像現在用MCU驅動液晶玻璃的時候有兩種驅動方式,我兩請問下這兩種驅動方式的優缺點.

/*********************
问题刚没说明白,下面补充一下:
我想问的是我上的图中左边波形的驱动方式和右边波形的驱动方式有什么区别
左边的是一个COM口的电平依次是一次高一次低按顺序输出,
右边的是COM口依出输出一次高,再输出一次低
记得过去有个老工程师跟我说过两种办法是各有优缺点的
**********************/

网友A:
目前很少有用1/2 bias的了.

好像用1/3 bias液晶的"鬼影"效应好控制一些.

网友B:
你提的问题概念不清

1/2bias 指的是选通与未选通状态点的电压比值。

与你下图没啥关系阿。与速度也没啥关系啊。

楼主:
其实楼上的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想问的是我上的图中左边的驱动方式和右边的驱动方式有什么区别
左边的是一个COM口的电平依次是一次高一次低按顺序输出,
右边的是COM口依出输出一次高,再输出一次低
记得过去有个老工程师跟我说过两种办法是各有优缺点的

网友C:
左边的好,可以减小极间存储效应的影响

虽然整体上的时间比例是一样的,但前者非选通是的残余电压更小些。

因为两个电极之间是有较大电容的,而液晶驱动的阻抗一半都比较高,所以直流分量的放电较慢,前者可以互相抵消而不影响非选通时的状态(显示);而后者很明显会在非选通是有更多的残余电压,从而可能会有较严重的鬼影。

网友C:
缺点就是前者程序麻烦一点点

其实整理好状态机后也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