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可能要C51高手出手了

楼主(2009-03-21):
我的项目编译信息如图一所示,但堆栈指针的数值却不同于编译信息,但有些项目却是完全吻合的,而且比这个项目要复杂多了.不知道为什么.
但基本设置都是差不多的.
堆栈0x50=80比65.2大多了.

楼主:
第二张图

网友A:
!

KEIL下可以看下RAM 是怎么分配的,是不是有空隙。

楼主:
LS说的不可能

网友B:
请问你定义了数组了么??

也可能不是数组的事。
不管怎样,看看LST就应该明白了!!!!

楼主:
LS:定义了数组

网友C:
?

0x50是指堆栈的地址吗

网友B:
既然定义了数组 那很有可能就是数组的原因了!!

数组的元素是连续的 !!!所以3楼说的就对!

你看看lst 就知道了

网友D:
楼主没搞明白

楼主你没有理解编译返回信息是什么意思。自己去查一下keil的资料手册

楼主:
9L是什么意思

可能你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