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成本时,低端单片机一样定什么价?

楼主(2009-03-21):
如果单片机的具体型号还不能确定,但是可以知道属于低端档次,也就是89C2051这个档次或者再弱一些的,那么成本一般估多少呢?(产量为10K)
多谢各位经验侠!

网友A:
EM78P153,SN2501B

都不超过8毛

网友B:
按一块钱算吧

网友C:
低端是个模糊概念

1要根据你所需的资源如程序空间、io、外设功能等等
2要根据你们的采购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