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头文件的请教

楼主(2009-03-21):
最近刚用nxp的p89v51最东西,请问大家去哪可找到该mcu的头文件,还有如果用到其他单片机时头文件去哪找?

网友A:
新版的开发工具会自带的

如果用的开发工具比较老,可以自己补上部分寄存器定义,毕竟51之间的差别都不大。
另外还可以去相关开发工具的网站看看,会有下载的。

楼主:
谢谢回复

keil 2确实老得没这个型号,新加寄存器地址查比较麻烦,我也上网找了下,这个型号的找不到,不知道楼上的能介绍个网址方便我去下载呢?谢啦..

网友B:
对于少见的CPU,头文件还是自已对着datasheet编写的好

即使下载的,也要阅读一下,看是不是有错误或者不相符的地方

楼主:
再请教

再请问下如果是移植51内核(并且加强了功能)的单片机,那么新的单片机内的"寄存器"(原51已有的寄存器)地址是不是保持不变呢?

网友B:
原来8031的寄存器都是一样的,但其它的就有可能不一样,

最好先看器件手册

网友C:
头文件完全可以自己写

楼主:
还是存在可能性啊,看来只有我自己去验证了。问题越细越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