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864过度到320240,弄出一堆问题。初学者期待大家解答。谢

楼主(2009-03-22):
小弟一开始是玩12864屏幕的。当初取模烦就直接买了st7920主控的片子。带字库。程序代码很好写。第一行就是往0x80地址空间写汉字代码就可以了。
现在老师给了我一块320240的屏幕 主控是sed1335。
看了半天datasheet和例程,产生如下疑问。请大家指教。

1:此屏幕有四个sad,不太明白这个的意思。4个sad控制的分别是哪些区域呢?他们重叠么?12864中根本就没这个概念。所以一下晕了。。。

2:此屏幕到底应该怎么显示汉字啊,是不是往cgram中写入字库,然后将cgram的内容写到ddram中呢?我的意思是屏幕上的点和地址该如何定义呢?比如我想在最左上角显示一个汉字,如果是12864就是要向0x80的地址传送汉字代码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屏幕呢?他的地址是啥呢?是不是也是0x80之类的。还有我建立cgram应该写到哪里呢?地址空间在哪呢?弄得我郁闷死了。。。。

特向大家请教。谢谢大家抽空看帖。

网友A:
楼主!!

320240我没弄过!!12864我弄过仿真软件proteus弄过!!
我觉得12864和320240应该是一样吧!!!

那肯定是一样了!!!

怎么学12864呢???先要学会清空屏幕!!可以一点点清空!!
只要会清空屏幕了,别的也就不是问题了!!!
=============================

你现在想在左上角显示一个汉字,那么请先试着如何实现清空左上角!!

还有你要多下载些datasheet!!比较着看!!
我弄12864时发现很多datasheet都是胡说八道!!

网友B:
12864和320240不一样

我弄来弄去搞了好几次。
调不出来,接线全部正确。
程序和接线图是厂家给的。
其他一般的液晶不用太费神。

网友C:
不是所有屏都带字库的

320X240的屏,一般是以画点为主

网友D:
看手册,看例乘.修改例乘看结果,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