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弱弱的问

楼主(2009-03-22):
各位大侠好~~~小女子想向大家讨教一个毕业设计的思路~~~若是大家觉得简单,就给条思路,让我好顺着思路做出来哦~~

  题目如下:
      DC/DC转换器主要用来把9V—40V的直流电源转换成5V/3A直流电源,单片机检测监测装置可用来检测DC/DC转换器电路的直流电源和电流参数,这些参数可以存储,显示,通过RS232接口可以实时发送数据到PC机。
  要求:
       1.    完成精密DC/DC电源转换器的设计。
       2.    完成精密DC/DC电源转换器的监测装置的设计。
       3.设计一个完整的DC/DC电源转换器及监测装置电路。
       4.实现单片机与控制PC的基本通信功能。

老师给的单片机芯片:AT89C2051

网友A:
你们老师真搞笑啊

“精密”是指什么精密?电压准确还是纹波小?没有定义。
2051已经停产了,上哪里买芯片去?
直接用单片机已经可以做DC/DC了,可以去看Microchip的笔记。

网友B:
给个思路,看看能不能忽悠过去~~~~~~~~~~~~~~~````

1.    完成精密DC/DC电源转换器的设计。
去网络上找一个实现输出5V/5A的电源芯片,linear、ns、maxim大把的;
2.    完成精密DC/DC电源转换器的监测装置的设计。
去查查万用表的电压和电流检测电路;
3.设计一个完整的DC/DC电源转换器及监测装置电路。
=1+2
4.实现单片机与控制PC的基本通信功能。
找一片带AD的单片机,+一片max232,实现对pc的通讯;

网友C:
x同学见到"小女子"就眼睛放光,HOHO

网友C:
小心是个gg哦

网友D:
不是的,而是想到了这个贴的第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