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16f877a picc 中断

楼主(2009-03-22):
#include <pic.h>

void intval()//**************TMR0中断数码管扫描程序*********************
{
if(T0IE && T0IF)
{
  T0IF=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static int counter=0;
    static int flag=0;
    counter++;

    if(counter>141)
    {
        counter=0;
        if(flag==0)
        {
          output_C(0);
           flag=1;
        }
        else
        {
            output_C(0x0f);
            flag=0;

        }
}

//***************TMR0初始**************************
void TMR0_INIT(void)
{
GIE=1;                  //开启全局中断
OPTION=0X03;     //开启内部上拉,预分频比1/16
T0IF=0;                //清中断标志
T0IE=1;                //允许TMR0中断
}
void main()
{
TRISC=0; //C口输出
TMR0_INIT(void)
intval();
while(1)
{
}

}

这个程序怎么写啊..  我写了好多次了写不过支请各位帮 忙写一下吧

网友A:
好象PIC c语言只有一个中断服务程序

自己在中断里根据标志位去分支处理各种中断

网友A:
中断里处理下状态标志就好啦,在中断外做具体的处理

网友B:
877就一个中断入口

用关键字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 (T0IE && T0IF)
 {
  T0IF=0;
  // add your code here
  }

}

网友C:
pic24/30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