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UC芯片时钟丢失的问题

楼主(2009-03-22):
ADUC702x系列芯片在系统上电后小概率(<10%)的出现应用程序未初始化运行,另外出现一次上电运行48小时后程序不能响应中断(非中断任务是否能响应无法确定),程序中看门狗使能。上述两种异常后掉电再上电可以恢复。芯片电源在上电期间存在振荡(幅度不定,最大1V,持续时间不定),且电路设计上ADUC芯片的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未隔离,滤波电容约10uF。猜测为ADUC芯片受纹波干扰后时钟失锁,即芯片死机。有没有大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给点建议?

网友A:
回LZ

    我用过ADuC7026做工控板,初始上电即使有专用复位IC也会小概率启动失败,相当讨厌,另外请注意其供电纹波不能超过50mVp-p,不然就同LZ所说相当容易发生死机现象。
    个人建议...如果要用在工控上,并且要通过四级EFT,还是换个IC的好(ADuC的系统能过四级EFT,花在抗干扰部分的成本将非常惊人)
    要是商用的话加个外部硬件狗,这些问题足以“忽悠”过去。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STM32的芯片的可靠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