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C8051F340程序问题

楼主(2009-03-25):
  START:   MOV  OSCICN,#0xC3           //使用内部12M晶振 ;
         MOV   P2MDOUT,#0x0C            //初始化I/O口 ;
           MOV   XBR1,#0x40
           MOV   R0, #8                  ;    左移8次
           MOV   A,#0FEH                 ; 设初值
   LOOP:   MOV   P1, A                ;    点亮最右边一盏灯
           ACALL DELAY                   ;调用延时1秒子程序
           RL    A
           DJNZ  R0, LOOP
           MOV   R1, #8                   ;右移8次
   LOOP1:  RR    A
           MOV   P1, A
           ACALL DELAY
           DJNZ  R1,LOOP1
           MOV   R2, #6
           MOV   A, #00H
   LOOP2:  MOV   P1, A                    ;全亮,全灭3次
           ACALL DELAY
           CPL   A
           DJNZ  R2,LOOP2

              JMP   START
   DELAY:  MOV  R5,#20                  ;延时1秒子程序
   DLY1:   MOV  R6,#100
   DLY2: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LY2
           DJNZ R5,DLY1
           RET
           END

程序编译后有如下错误,说找不到1.2.3行的定义,应该怎么定义的啊,我要用的是C8051F340这芯片,我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说的,请问哪位前辈会指点一下,谢谢啦 !

网友A:
需要加载寄存器定义文件

  安装目录SiLabsMCUExamples 有很多例子,可以直接在上面修改

网友A:
下面是官方例子

网友B:
包个头文件不就行了

网友C:
加头文件

$INCLUDE(80C51F340.INC)
或者加下面三条定义:
OSCICN    DATA  0B2H
P2MDOUT   DATA  0A6H
XBR1      DATA  0E2H

网友D(2009-12-24):
头函数的问题,ide的文件夹下面有一个examples文件夹,找到c8051f340的头文件,把头文件放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