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通信的疑惑

楼主(2009-03-25):
  我打算学习用单片机控制红外通信的实验,看实验书上用的是红外发射器TSAL6200和HS0038,上网找了这两个的数据手册,却发现这两个芯片都只有两个或者三个管脚(1个电源,1个地,1个输出),数据手册上根本没介绍如何控制这两个芯片,请问这两个芯片该如何控制呢?只有这三个引脚,怎么可能对其进行可以控制?
    还有TC9012是红外遥控器芯片,它管脚就比较多了,就可以控制了,这好理解。不过它的作用是什么呢?用来发送红外线的?那跟红外发射器有什么不一样?还有TC9012是采用PPM调制还是采用PWM?或者都可以?要怎么控制?
    现在对红外通信整体概念还是相当模糊,希望有人能系统的给个详细的说明,谢谢了。

网友A:
没听过你这个型号

以前我做红外的时候是使用红外对管,这样就可以自己定义发送模式了,使用单片机来完成,只是对编程要求高一些。我对硬件不太熟悉,所以我喜欢使用软件来解决硬件的问题!后来发现那个方案误码很高。

网友B:
自己用对管肯定最牛了

再加个CRC,应该就不容易误码了吧?

网友A:
回复楼上

误码确实可以解决,但是实时性就不好了

网友C:
如果追求实时性,用16M的版本

网友D:
用TC9012芯片来做

用TC9012芯片来做,花5元钱买个控制芯片为TC9012摇控器,再买个红外接收头直接接到单片机上就可以做红外通信实验了。

网友D:
对了,这样只能了解一下红外,做个接收

对了,这个只能了解一下红外做个接收。
到DIY 栏看一下DIY U盘的相关贴子,里面有关于红外解码的程序。也有很多讨论。

网友D:
如果要做红外通讯,

如果要做红外通讯,有两种方案
1,不用调制,这个最简单,直接用红外对管,一个接收,一个发送就行了。

2。带调制,这个发射可以用个红外发射管,但要调制,接收直接买个红外接收头就行了,接收头自已会解调的。

到DIY论坛上看DIY U盘的相关贴子。里面有很多讨论红外通讯的,并且有相关例程。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