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怪事了

楼主(2009-03-25):
   最近我在用protens仿真软件设计一个电路,用其他软件编汇编程序,结果程序失败,找了半天,原来是一条指令:JNB ACC.4,OVER 不跳转了,即使满足条件也不跳转,一直顺序执行,结果我把它换成 CJNE A,#11101111B(其实就是让ACC.4为0时跳转,从程序的上下看,这两条指令等同)结果,这时程序可以跳转,我将源程序用另外一个软件--伟福进行汇编,居然没通过,说JNB ACC.4,OVER多一个“,”的字符,然后我单独测试了一下这条指令,都无法通过,最后将程序拷到我同学的电脑上汇编,JNB ACC.4,OVER居然通过了,相同的源程序,不同的电脑,居然一个通过,一个没通过,我怀疑是不是我电脑有问题,比如,程序装多了,有冲突,或者仿真软件影响系统内核了,等等,正在考虑重新换系统,大家给点想法吧!电脑其他一切运行都正常,应该不是病毒,我电脑不联网,每次插优盘我都杀毒!

网友A:
JNB指令与CJNZ指令功能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针对位,一个是针对字节进行操作.

网友B:
有时候是删掉全角字一半造成的

怀疑时可以删除本行重新录入

网友C:
同意楼上。

楼主:
回2楼

二楼说的也对,但我特地注明了,对于程序上下文来说,这两条指令产生的效果都一样的,我现在弄不清楚,为什么在别人电脑上JNB ACC.4,OVER的指令可以调试,而我的电脑不行,是系统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不知道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没,
另外,我重新装了一个编译软件,但不能通过编译,而另一个编译软件可以通过编译,但这条指令不转移!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D:
不要复制直接要直接写

网友E:
伟福汇编要先选芯片型号,否则就容易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