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

楼主(2009-03-25):
用的C8051F330,用片内flash代替eep用,每页有512字节,所以要用绝对定位使数组刚好占用1页空间...不然会擦掉代码.现在是放在倒数第二页... 地址应该是0x1C00  8*1024-512*2=0X1C00
模块文件为FLASH.C   先编译,然后打开M51文件 在CODE MEMONY 找到 ?CO?FLASH  在BL的code填入  再重新编译   查看M51文件
类型   起始       大小
CODE    1C00H     0200H     UNIT         ?CO?FLASH

应该是没问题的,keil软件仿真,把该数组指针输出,也证明是定位在0x1C00位置.   手头有个EC5仿真器,一直当烧写用,编译完直接点run.  加了这个后,没法下进去了,弹出警告窗,,,

大虾们指点下怎么整啊...

楼主:
呵呵,汗,再换前面一个页可以了 0x1a00

网友A:
fff

f330内部带128byte的flash啊,放在程序存储空间有隐患!!!

楼主:
请ls指点,,,好象我看手册没看到有哦...

网友B:
是因为保留地址的问题

是因为保留地址的问题,我用的是c8051f350,在0x1c00的时候只能写,一擦除就会复位。后来问了技术支持才知道,0x1c00以上就是保留地址了,不允许擦除的,所以会出问题

网友C:
re:

恩,该仔细看手册,有保留字节的

楼主:
汗,我好象只看到最后一页有保留字节,用来加密的

网友D:
c8051会自留一页

不冲突就可以了,不过看样子应该是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