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感知频率?

楼主(2009-03-25):
 请教:如何测量出1-1000Hz变化的频率,不需要具体数据,只要这个频率存在,反映在LED上就可以了/10年前,常用的是3DJ6场效应管组成的很简单的线路测量,现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到底是感知频率还是感知在一定频率范围内的信号?

如果是感知频率,那么 时钟源+计数芯片
如果是感知信号,那么 电压比较器+单稳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