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OPT型和FLASH型单片机的抗干扰性可靠性到底怎么样?

楼主(2009-03-25):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没啥区别。

网友B:
区别就是一个是FLASH另一个是OTP

呵呵。。。

路过。。。

网友C:
工艺不同,线宽也不同

从技术上讲,Flash比OTP出现的晚,所以线宽比较窄。

LZ的OTP器件和Flash器件是同样功能,同一个厂家出产的吗?如果不是,则可比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