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sd卡和tf卡在使用上可以代替at45db这种flash吗

楼主(2009-03-25):
大容量的sd卡和tf卡现在比较便宜,而at45db041之类的flash价格也不低?

网友A:
容量不在一个级别,而使用难度也不在一个级别

楼主:
主要前者的使用难度高

网友B:
还有可靠性也不在一个级别。

楼主:
请教可靠性怎么理解,你认为那个高?

网友C:
当然是at45db041高了。

应用场合不一样,不存在取代的问题。

网友D:
一个一定要搞个文件系统以对付坏块,一个不用

这是两者在使用上的区别;

但是容量又不在同一个级别……看你的应用场合需求了,如6楼所说。

网友B:
SD卡是消费类,at45是工业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