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D指令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9-03-26):
51汇编语言中
在执行ADD指令之前,没有必要对CY进行清0吧,因为ADD指令执行完后会改变CY标志位。
在执行SUBB指令之前,一定要对CY清0.
请问,各位大侠,我上面的理解对不?

网友A:
ADD不需要,但ADDC就需要了

网友B:
理解很对!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

网友C:
理解的小差错

在执行ADD指令之前,没有必要对CY进行清0吧,因为ADD指令执行完后会改变CY标志位。

因为CY不会影响ADD指令操作的结果

网友D:
翻看一下单片机书籍,上面讲的应该很清楚,而且顾及到很

网友E:
6楼正解

6楼的答案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