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软件可以在pc上监测ps2总线上keybord的活动

楼主(2009-03-26):
请问有什么软件可以在pc上监测ps2总线上keybord的活动

网友A:
网上银行密码被盗

网友B:
键盘钩子...

网友C:
不是监视总线,而是监视键盘事件、数据流

或者监视IE输入框、或者监视屏幕....

等等等等,方法太多了

网友B:
LS,你想干什么,,,动机不纯...

网友C:
什么都不想干.

楼主:
多谢大家,有个问题,

bus hound下想给键盘发指令比如重启“0xff”;怎么发送啊,

楼主:
如图,

如图,按照协议,键盘重启命令是0xff怎么发那

网友D:
把data length改成1,接下来自己想。

楼主:
如图;都试了,

网友D:
要点上面的RUN才起作用。

楼主:
请教圈圈,点击后总是提示错误的命令

请教圈圈,点击后总是提示错误的命令(invalid command);请问正确的格式在哪里可以查到呢?谢谢

网友E:
自已写个

如果自已用可以自已写个程序。

网友F:
其实可以在DOS底下直接编程控制PC机的所有硬件

只不一不小心,就死机,重启电脑吧,不过所有软件留出超时出口,通常是不会死机的.

网友D:
自己试了下,要选那个PORT的。直接双击出来的是SCSI的。

应该是往60端口写数据,我写了0xFF,键盘灯像自检那样闪了下。写0xFFFFFFFF还可以让电脑的蜂鸣器响。

如图

楼主:
呵呵,据说是不支持得,这个是bus hound得开发人员的mail

Hi,

Bus Hound does not currently have the capability to send ps2 commands. I am evaluating whether this feature can be added. Do you by chance have a specification for ps2 commands you can send to me? Thanks,

Paul Boehler,
Perisoft

楼主:
多些圈圈朋友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