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7920液晶屏(12864M)的屏幕与地址的对应关系

楼主(2009-03-27):
以下是我看到的一个程序,并自己调试了一下。
//整屏显示
//当ii=0时显示上面128×32
//当ii=8时显示下面128×32
void lcdfill(unsigned char disdata)
{  unsigned char x,y,ii;
   for(ii=0;ii<9;ii+=8)
      for(y=0;y<0x20;y++)
         for(x=0;x<8;x++)
         {
            lcdWriteCommand(0x36);//开绘图显示功能
            lcdWriteCommand(y+0x80);        //行地址
            lcdWriteCommand(x+0x80+ii);     //列地址
            lcdWriteData(disdata);
            lcdWriteData(disdata);
            lcdWriteCommand(0x30);
         }
}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中列地址ii=8时,会显示下面的128×32(即第32行到63行)?程序当中明明是往列地址上写入ii,为什么会影响到行?

网友A:
其实屏幕的1,3行是同一行

1,3行,2,4行分别是同一行。你仔细看看datasheet就知道了

楼主:
GDRAM?

不是吧?我是指GDRAM。

楼主:
能不能帮我再看看

这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懂,为什么写列地址会改变行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