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竞选帖】从王婆卖瓜说操作系统与裸奔的关系

楼主(2009-03-27):
    大凡在各坛中,每当论及“OS”与“裸奔”孰好孰坏之时,必将争到剑拔弩张、头破血流、楼台高筑,却往往都无果而终,何也?一言以蔽之: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当所有的回帖将注意力集中于论述“OS”或“裸奔”的好坏时,在将自己观点论述得无比优秀时,忘却了世间还有一个被称为“条件”之物,忘却了天天挂在嘴边的“实事求是”。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使用51单片机检测一个端口,当该端口由低电平转变为高电平时,将另一个端口设置为低电平,要求软件所带来的延迟尽量短,如果我们用汇编来实现这个要求:

loop:
    mov  c,port.a
    mov  port.b,c
    goto loop

    在这段代码面前,一切所谓的“实时操作系统”的“实时性”都将黯然失色。但是,这块单片机今生今世只能为这3行代码服务,为了“实时”的要求,任何其他事情都将无法应对——这就是“条件”。
    如果你有20个端口需要监测,中断可能是你最好的选择。(当然此时你可能不得不选择带“端口电平变化中断”功能的AVR,例如ATmega48)轮询20个端口,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更具有技巧性的是,如果单片机只被要求做这一件事的话,你的中断服务程序甚至可以抛弃掉现场保护和现场恢复代码!
    如果你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某个任务,并且还得顾及其他的“突发事件”,那么“实时操作系统”可能是你的解决之道。
    我们每天说着“实时”却忘记给他加个“一万年”的期限,没有指标的“实时”是没有意义的!

    正如哲学所言,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得不付出代价——在晚饭的餐桌上,你饱餐了山珍,就没有胃口吃下迟来的海味。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外乎是在各种利弊之间加以权衡取舍罢了。记得有一句话“我只在需要勇敢的时候才勇敢”,如果作者允许的话,我们将他套用成“我只在需要复杂的时候才复杂”。

    没有人愿意做无谓的工作,让单片机闪烁端口上的LED这种简单工作,虽然裸奔代码与“OS”中加载一个任务的代码在行数上看来相差无几,但请记得,这块单片机为了完成这个极其简单的任务,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多太多。

    “言多必失”,当我们为了完成一个简单任务而采取了超过需求的措施时,犯错的机会必将大大增加。因此,当一个菜鸟写下

     while(1)
     {
      porta^=0x01;
      delay_ms(1);
      }

时,这段代码的可靠性远高于一个有着几十年经验的高手用“OS”作出的端口方波程序!

    “当我们到达一块高地之后,却忘记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这将是我们最大的不幸!”如果用“OS”的“高手”和“裸奔”的“菜鸟”忘却了他们为何要选择华丽的“OS”与朴素的“裸奔”,这场赛跑将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一个遇到任何问题都用“OS” 的人和一个不会用“OS”的人同样晕菜。

    王婆会继续买她的瓜,也许她会为了“炫耀”自己的“聪明”向你推荐她的“OS”,也许她为了收取版权费,或者她为了把你拒之门外,索性“裸奔”,不过说穿了,王婆总要能赚到钱,才会去做。

    在选择穿上“OS”华丽的外衣或者天真地“裸奔”之前,你所追求的是什么?

    想好了吗?

楼主:
惊见沙发已被菜农占领,此楼招租。

本帖接受技术讨论。

网友A:
呵呵,实用才是最好

网友B:
最近对本主题研究较多~~~

虽然俺已在51上实现了“零切换”,但51的架构确实很倒塌~~~

所以今天又理论上实现了裸奔式协作型的OS,这个不需为每个任务设置堆栈及大小。

如同中断或子程序。和“裸”无二样~~~

只不过是将“零耗时键盘OS”套上了件外套~~~

至于为什么要用或不用OS和OS与裸奔的最大区别,候选版主应该说道说道~~~

楼主:
其实只是说一个道理:实事求是。

网友C:
还有一个道理,学以致用,把要用到的学好,学精是学习的当务

经常听到初学者问该如何学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D:
恩,我就支持你了。。。

网友E:
我来说两句。

 “言多必失”,当我们为了完成一个简单任务而采取了超过需求的措施时,犯错的机会必将大大增加。因此,当一个菜鸟写下

     while(1)
     {
      porta^=0x01;
      delay_ms(1);
      }

时,这段代码的可靠性远高于一个有着几十年经验的高手用“OS”作出的端口方波程序!

********************************************************************

LZ这段话可能不恰当:说句不客气的话,您大概连嵌入式OS的节拍函数如何工作的都没研究过,怎么好下结论?

裸奔程序中的延时函数delay_ms(int)是软件延时器,我把这个函数展开一下就更清楚了: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进一步展开成汇编代码就更清楚了,在机器运行这段汇编代码的时刻,如果受到干扰,轻则时间混乱,重则循环死机。

这个问题大家没有疑问吧。LZ也没有疑问吧?

好,下面我再请问,这种问题在uc/os之类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中会发生吗?

根本不可能!

嵌入式OS的延时或超时函数是基于片内硬件计数器的,片内计数器是由D触发器组成的“电路”。它相当于内部“看门狗”。一个看门狗在一个系统中应该是最可靠可信的吧。

——对于任何干扰,硬件比软件具有更高的可靠度和坚固性。这个是常识吧。

“比较”应该是在对等的平台上进行,所以LZ应该用片内计时器来编写延时函数,但是如果当您那么做的时候,你就已经输给OS了。OS早就写好了,编程员只是需要一个调用。他不需要把注意力放在这种与程序结构无关的小事情上。

可以肯定:那些站在裸奔立场一方的人,都是不会用嵌入式OS的编程员。(为自己的“不会”寻找辩句。)
而那些站在OS一方的人,都是即会OS,又懂裸奔的编程员。(他们不需要为自己寻找辩句。我愿意站哪边站哪边。笑看不懂装懂的人的闹剧。)

陈明计:一旦读者用实时内核做过系统设计,将决不再想返回到前、后台系统。
(呵呵,一旦读者用实时内核做过系统设计,将决不再想返回到裸奔结构。)

LZ看不起陈明计?

楼主:
我不认识陈明计,但是也不同意他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理论告诉我们:实事求是

“一旦读者用实时内核做过系统设计,将决不再想返回到前、后台系统”的观点忽略了其所针对的客观对象,无视矛盾的普遍性。

也许这句话原来有他所对应的环境和条件,但是剥离出来,就无法成为一个让人信服的观点。

楼主:
哲学说完了,咱们来说具体问题

一个时钟振荡失效了的单片机,纵有孙悟空般伟大的软件支持,也只能是“死”字一个。

软件之所以比硬件“可靠”,指的是软件可以被100%重复地复制,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找到两个100%相同的软件,但你却找不到两个100%相同的硬件,这也就是硬件设计中最重要的问题——容差分析。

硬件可以讲实效率,但是一个软件,只要存储器没有发生物理损坏,其代码是不会被改变的,从另一个方面看,只要不是事件驱动的程序,在编译好的那一刻起,这个软件的一切行为和BUG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把硬件的工作交给软件,是提高系统可靠性的方法之一,但是这绝不是说软件可以“修复”硬件的不可靠性,只是说将硬件的不可靠点减少,转化为“一致性非常好,实效性较低”的软件行为。

LS在批评我代码的时候没有注意,我没有说单片机需要运行其他程序代码。并且不使用OS,同样可以用定时器完成这个任务。再者,如果认为程序代码的执行可能受干扰,那么OS和裸奔在程序代码面前是对等的。更胜,即使定时器是硬件设备不易受到干扰,中断的响应总是要MCU软件支持的。

脱离具体环境讨论,只能得到风马牛不相及的答案。

最后声明立场:本人即不支持裸奔,也不支持OS,只支持**的“实事求是”。

补充:本人觉悟不足,不是D员,只学过初级哲学理论。

网友E:
我不认识马克思。看来NE5532是GCD员?太可怕了。

张口闭口D的基本思想是实事求是。我是老百姓,害怕搞阶级斗争。见D员我就闪。

当然当然,NE5532还不认识周立功,邵贝贝、和uc/os的作者。您只认识领袖,咱不是唱赞歌的那种人。没有共同语言。

     8: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9: // 延时子程序
    10: {
    11:         unsigned char i;
    12:         while(ms--)
C:0x01DF    EF       MOV      A,R7
C:0x01E0    1F       DEC      R7
C:0x01E1    AA06     MOV      R2,0x06
C:0x01E3    7001     JNZ      C:01E6
C:0x01E5    1E       DEC      R6
C:0x01E6    4A       ORL      A,R2
C:0x01E7    600B     JZ       C:01F4
    13:         {
    14:         for(i = 0; i < 120; i++);
C:0x01E9    E4       CLR      A
C:0x01EA    FD       MOV      R5,A
C:0x01EB    ED       MOV      A,R5
C:0x01EC    C3       CLR      C
C:0x01ED    9478     SUBB     A,#0x78
C:0x01EF    50EE     JNC      delayms(C:01DF)
C:0x01F1    0D       INC      R5
C:0x01F2    80F7     SJMP     C:01EB
    15:         }
    16: }
C:0x01F4     22      RET

D的基本思想是横说竖说都有理。打死人却说是自己撞墙死的。
我闪。

楼主:
delay

DELAY1MS:                               ;延时1mS
    MOVLW   0xF7
    MOVWF   COUNT7

DELAY1MS_LOOP:
    NOP
    DECFSZ  COUNT7
    GOTO    DELAY1MS_LOOP

    RETURN

网友D:
呵呵,有事说事,不要拿着什么名人来压顶。。。

陈明计到底有没有说,我们也无法证实,陈明计说这段话的背景是什么,我们也无从得知,截取那一段也没啥多大意思。

扣大帽子就更不好了。。。

楼主:
恩,接受yewuyi的批评

有错就改,在没有指明条件的前提下,无法判断这句话的对错。

网友F:
还是实是求是好!

该OS就上OS,该前后台裸奔就裸奔,该用纯汇编的还得上纯汇编。每一样都少不了!

俺的做法是:
不用上OS的,就用前后台裸奔!要求极速运行的就纯汇编。代码不大,觉得用纯汇编更省事的,还是用纯汇编。有时会用混编就是为了更加方便调试,那就用混编。

网友G:
马克思都上来了。

“呵呵,有事说事,不要拿着什么名人来压顶。。。”
*********************************************************************
好玩。  那马克思、**是什么名人?

前辈真是太包含。连马克思都上来了,谁还敢玩?什么问题辩不过要把老祖宗搬出来挡箭?这反方辩手也太无力了。

技术论坛有事说事,别玩政治。别玩哲学。

告诉诸位陈明计是谁:——中国的脊梁。中国就缺少这样的脊梁,比较陈明计,我们这样只会讲空话的人只能算作是庸人。“他有什么了不起啦,我还马克思呢.....”

不服气,你也写一本。
不服气,你来。

网友H:
NE5532

NE5532 确实说的很实在,但,选择是痛苦的。如果喝空气都能饱肚子的话,我们也许都玩哲学去了。

网友G:
我们只会这两下子?

“一个时钟振荡失效了的单片机,纵有孙悟空般伟大的软件支持,也只能是“死”字一个。”

——我还以为NE5532的裸奔程序可以在时钟震荡失效的情况下继续可靠容错地照常运行呢。咱不行,实事求是地说,咱OS的高可靠性在这类异常情况下绝对不行。裸奔就行?哈哈,认输。

“硬件可以讲实效率,但是一个软件,只要存储器没有发生物理损坏,其代码是不会被改变的,从另一个方面看,只要不是事件驱动的程序,在编译好的那一刻起,这个软件的一切行为和BUG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深刻,但是缺少一个条件没说,(别总要求别人讲清前提条件。)
——除非你的软件的所有指令机器码都是单字节!可能吗?可千万别说PIC或者XX就可以,我们现在谈的是51。

“....只要存储器没有发生物理损坏,其代码是不会被改变的,....在编译好的那一刻起,这个软件的一切行为和BUG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这是废话,还是适合任何环境下?看来抗干扰容错程序、看门狗等都是多此一举,吃饱了撑的。——行为都确定了,程序怎么可能脱离轨道?不可能嘛。中国就为这种事一天到晚吵。

哈哈,服气,认输。有这水平,竞争版主足够了。

网友D:
陈明计是谁,大家还是知道的

估计二姨家最清楚的莫过于ZLG先生了把。。。

LS的太NB了:竟然把陈明计抬高到了所谓‘中国的脊梁’。

就是陈明计真说了‘一旦读者用实时内核做过系统设计,将决不再想返回到前、后台系统’,从这句话也不能证明他更可靠啊,我个人的汉字理解能力,感觉这句话的意思是OS用起来更舒服,而并没有涉及到更可靠问题。

再说一次,抬出名人给自己壮胆的方式不是什么好方式。。。

俺三脚猫电工水平就不掺忽你们OS的大业了,各位大爷继续忽悠把。。。

网友I:
路过!

又在吹捧!忽悠了!

网友G:
因为这一结论表明,该操作系统的质量得到了认证,可以在任何

“竟然把陈明计抬到中国的脊梁!我才是.....”

哈哈,这回咱不抬陈明计,咱高抬uc/OS, 看看谁气?

uc/OS 适用于对安全性要求苛刻的系统

   2000年7月,μC/OS-II在一个航空项目中得到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对用于商用飞机的、符合RTCA DO-178B标准的认证。该标准对用于航空设备方面的软件提出了要求。为了符合这一标准, 必须尽可能地通过文件描述和测试,展示软件在稳定性与安全性这两方面都符合要求。这对于操作系统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这一结论表明,该操作系统的质量得到了认证, 可以在任何场合中应用。为了表明μC/OS-II有足够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能用于与人性命攸关的、安全性条件极为苛刻的系统, μC/OS-II的每一种功能、每一个函数及每一行代码都经过了考验与测试。

由于嵌入式系统的硬件特点、应用环境的多样性和开发手段的特殊性,使嵌入式操作系统与普通的操作系统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主要特点如下:
* 微型化
* 实时性
* 可裁剪性
* 高可靠性  嵌入式系统广泛应用于军事武器、航空航天、交通运输、重要的生产设备领域,所以要求嵌入式操作系统必须有极高的可靠性,对关键、要害的应用还要提供必要的容错和防错措施,以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 易移植性

诸位裸奔高手真是不高兴。没关系,就算是各位做出的裸奔程序万分可靠,比起uc/OS根本不在同一档次,高的还高,比地球人、比hotpower还高。

但是可惜,没地方接受您的程序。因为你无法通过任何权威标准机构的认证。而这类认证机构绝不接受个人(哪怕你是天才)或者公司的裸奔结构软件。

哈哈,us/OS通过认证啦,它就可以适用于航天器等任何要求足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的、与人性命攸关的、安全性条件极为苛刻的系统中。

“什么!可以在任何场合中应用?我一个时钟振荡失效了的单片机,你还能用?!。脱离具体环境讨论,只能得到风马牛不相及的答案。也不把先决条件讲清楚。”哈哈。

没有认证,再好也是三无产品;所有正规厂家都不接受没有认证的软件。别说航天航空等可靠性要求极高的设备,就连DVD、手机厂家都进不去。只能贱卖用于智能玩具?

没办法,谁让地球人那么不识货。千里马常有,伯乐难寻。诸位真是怀才不遇呀。

不得不把您的高水平裸奔软件披上“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马甲,在这里争强好胜?不值呀。赢了也没人会给涨工资。

还是想办法通过认证,才可实现实际价值。否则,谁都不承认,落下个没有资质的评价。
说实话,连诸位自己公司内部都不敢用。万一出点问题,与人性命攸关,谁担得起?做好了,得不到什么好处,出点问题,自己蹲监狱。

所以我们公司的软件高手从不为自己的有安全性苛刻要求的产品做软件。100万包给上海一个专做容错处理计算机的公司。几个海归博士,就敢担这个风险。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再说别人是有这个水平。国内博士、教授行么?敢么?
一个普通PC,肯出20W,就做成了双机容错控制机。
自己做?找死。

算了吧,咱们在这吵这些没用的东西。诸位谁裸奔水平高投奔上海这家公司去,2W一个月恐怕小意思。那才叫水平。在这吵个什么劲。赛嗓门大?

网友G:
唉,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

看来周立功重金聘请陈明计是个愚蠢的错误,他没有发现21楼 yewuyi的才能恐怕是ZLG一生最大的遗憾。

比起陈明计,二姨家最清楚不过,论德、论才比起咱们 yewuyi 都差得远。

“要是周立功聘了我,他现在的ARM-OS绝不会做得那么差,他后悔去吧。”

唉。千里马常有,伯乐难觅。

真正“中国的脊梁”是我yewuyi呀。

我看走眼了。

网友D:
冷漠大脑有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G: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4楼: 唉,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

看来周立功重金聘请陈明计是个愚蠢的错误,他没有发现21楼 yewuyi的才能恐怕是ZLG一生最大的遗憾。

比起陈明计,二姨家最清楚不过,论德、论才比起咱们 yewuyi 都差得远。

“要是周立功聘了我,他现在的ARM-OS绝不会做得那么差,他后悔去吧。”

唉。千里马常有,伯乐难觅。

真正“中国的脊梁”是我yewuyi呀。

我看走眼了。
-------------------------------------------------------------------

不知道阁下是怎么**制出这份回帖的?!如果不是大脑有问题的话,估计就是想恶意攻击本人了把?!十分怀疑你的RP问题。。。

网友B:
21ic现在到处都是战场,硝烟弥漫~~~

网友J:
没有硝烟的战场,就不是战场。。。

网友K:
系统大了,不用OS也难

不过小系统就难说了.

网友L:
没想到冷漠兄还有如此幽默,

冷漠兄不能再逗了,咱笑了一下午,肚子都转筋儿了。

咱来点严肃的:几位裸奔辩手大概不知道冷漠的**引用出自哪里,看书太少,如何能与对手站到对等的平台上辩论?

前言
.......

uc/OS 适用于对安全性要求苛刻的系统

   2000年7月,μC/OS-II在一个航空项目中得到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对用于商用飞机的、符合RTCA DO-178B标准的认证。该标准对用于航空设备方面的软件提出了要求。为了符合这一标准, 必须尽可能地通过文件描述和测试,展示软件在稳定性与安全性这两方面都符合要求。这对于操作系统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这一结论表明,该操作系统的质量得到了认证, 可以在任何场合中应用。为了表明μC/OS-II有足够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能用于与人性命攸关的、安全性条件极为苛刻的系统, μC/OS-II的每一种功能、每一个函数及每一行代码都经过了考验与测试。
......
  如果发e-ail给我,我会尽力给予回复;但是请用英文书写,以原谅我不懂中文。不必顾虑自己的英文不够好,总比我的中文要好的多吧。
   如同笔者从写书得到乐趣,愿读者从阅读此书中得到更多的乐趣。

这不是广告,这出自《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作者Jean J.Labrosse自己写的前言里。

   这正是LZ反对的所谓“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这个加拿大人一不小心,把自己做的嵌入式操作系统uC/OS自夸到了全世界。又在中国大赚了一笔。

网友M:
口水

单片机是什么?只是一个缩小的PC,

PC本来也不用OS的,因为可以做太多的任务,还是用os为好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单片机不一样,有时候单片机只需要做个简单的任务,

while(1)
{
      porta^=0x01;
}

这段代码是什么?

是一个方波程序,绝对高可靠性,而用任何一个使用中断的多任务OS,都没有办法提供这么高速的方波,除非禁止所有其他任务。

连一个这么简单的任务都没法完成,OS高手们的可靠性又从何谈起呢

网友L:
哈哈!不会用OS的人往往装懂。

30楼请仔细看我的OS程序,仅仅一个任务task 0,运行效果和你完全一样。

void LED0 (void) _task_ 0
{
   EA=0;
   while(1)
     {
         port1^=0x01;

      }
  }

(相信冷漠也许做的更好。)

教你一个概念:在OS架构下,当为每个任务编程时,是用裸奔实现的。
谁说OS和裸奔截然分开了?那是不懂装懂!多任务概念是把裸奔单任务“分割”为多个子任务。难道分割后就不是裸奔啦?

所以说:会用OS的,必会裸奔。
不会用OS的,只能裸奔。

网友G:
搞笑版。

“而用任何一个使用中断的多任务OS,都没有办法提供这么高速的方波,除非禁止所有其他任务。”
*******************************************************************

原来呆板书生还知道“除非禁止其他任务。”

俺还以为书生的裸奔程序能在不禁止其他任务的条件下,有办法能够同时提供这么高速的方波呢。

哈哈,咱不能,实事求是地说,咱OS没这个能力。

void LED0 (void) _task_ 0
{
while(1)
  {
      porta^=0x01;
  }
}

(配置时已经完成单任务运行了。)

网友G:
看看OS为什么可靠。

30楼呆板书生的一道题目,恰好为OS的可靠性原理找到了论据。

while(1)
{
      porta^=0x01;
}

这段代码是什么?

是一个方波程序,绝对高可靠性,而用任何一个使用中断的多任务OS,都没有办法提供这么高速的方波,除非禁止所有其他任务。
*********************************************************************

     4: main()
     5: {
     6:
     7: while(1)
     8: {
     9:       P0^=0x01;
C:0x000F    638001   XRL      P0(0x80),#0x01
    10: }
C:0x0012    80FB     SJMP     main(C:000F)
C:0x0014    00       NOP

呆板书生果然呆板,看看这段汇编代码,“绝对高可靠性”?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跑出正常轨道”。
哈哈:那么假如由于干扰,使得PC指针跳乱,错指向了第一行指令的操作数#0x01,这时的代码就变成了:
01 80   AJMP  80H
FB      MOV  R3,A
00      NOP

结果,程序跳到了0080,从哪里开始执行一种未知的程序行为。
结果,NE5532所说的“确定的行为”就变成了另一种变态行为。
结果,呆板书生所说的“绝对高可靠性”就变成了一系列的NOP空操作。

粗略计算,大概经过64ms,异常程序游玩够了,回归到了0000正常轨道,然后从开机复位程序重新执行起,直到main( )。(当然是指在你未加任何抗干扰措施的条件下)

那么如果使用嵌入式OS,遇到这类异常,将会怎样?
很简单,设定OS节拍为2ms或者5ms或者10ms,异常发生时,一个节拍之内就把异常程序拉回到正常轨道。并且不需要从开机程序执行起,直接从任务0执行。

呆板书生:“连一个这么简单的任务都没法完成,OS高手们的可靠性又从何谈起呢”。

下回想好了再说。

你倒不如说:使用OS的缺点是,一个节拍中断主程序一次,不爽。没有裸奔痛快。

可惜,没有不影响主程序的监控程序。除非您像那几位海归博士那样,会用双机容错。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说:嵌入式系统的可靠性与用不用OS无关?!

网友N:
炊饼减价甩卖

网友D:
在讨论技术问题前有请冷漠解释一下的你的RP问题

这是我的意见。

网友M:
我真想看看怎么可靠?

哈哈,

冷漠先生的程序
----------------------------------------------------------
void LED0 (void) _task_ 0
{
   EA=0;
   while(1)
     {
         port1^=0x01;

      }
  }
----------------------------------------------------------
两个问题:

1.有EA=0语句后,还可以运行其他任务?不落入 除非禁止其他任务 这个命题?
2.即使设定OS节拍为2ms或者5ms或者10ms,或...,不管你设定节拍多少时间,在MCU执行了EA=0后,OS还能判别异常发生吗?除非你的MCU还有一个非屏蔽中断

如此之高的os,可以........

网友G:
唉,怎么有这么呆板的人。

1.有EA=0语句后,还可以运行其他任务?不落入 除非禁止其他任务 这个命题?
2.即使设定OS节拍为2ms或者5ms或者10ms,或...,不管你设定节拍多少时间,在MCU执行了EA=0后,OS还能判别异常发生吗?除非你的MCU还有一个非屏蔽中断
*******************************************************************
1、EA=0;关闭系统节拍,禁止系统心跳。OS只要进入任务0,就成为和呆板书生例题一摸一样的裸奔程序,甚至程序跳乱的脆弱程度都一摸一样。此时OS的可靠性早就没有啦。
   听说您的裸奔例题仍然还可以运行其他任务?达到名副其实的多任务“并发”运行?
   佩服,不服裸奔不行,认输。

2、恢复了系统心跳(2ms/5ms/10ms/xms),也就是打开了OS的所有可靠监视功能。我还执行EA=0,再把它关闭?!我吃饱了撑的。

    2、和1、说的完全是两回事:
1、是学生D写的,其目的是他用OS也能实现和你一摸一样的高速脉冲;
2、的目的是说明OS为什么可靠?但是缺点是不能达到和你完全一样的不间断高速脉冲。

    因为:“没有不影响主程序的监控程序。除非您像那几位海归博士那样,会用双机容错。”

学好了嵌入式操作系统原理应用再说吧。我这么讲累不累。

推荐一本入门书:《嵌入式操作系统RTX51_FULL源代码完全剖析》

网友O:
真受不了某些人的RP

以为学了OS就是神了,估计是学OS学到脑残了。

while(1)
{
      porta^=0x01;
}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在这宣扬要用OS来解决更是脑残到了极点。
会用牛刀,非要叫人用牛刀来杀**,搞笑至极。

加OS能提高可系统靠性?加了中断就能提高系统的可靠性?荒谬。
还举什么跳到80H执行的例子,稍微有点智商的都能看出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了。
人家还提醒了你,连中断都关了,还OS个大头鬼。

学了OS就成天在此对他人的前后台冷嘲热讽,真看不下去……

网友P:
收益非浅

讨论是没有界限的,我觉得不管什么适合最好。简单问题简单化,复杂问题最好也是简单化。
我习惯OS,但是有时候我宁愿放弃熟悉的OS,为什么呢?一个简单到只需要几个汇编语句的程序你说用OS有什么明显的好处吗(这个有点明显的夸张)?
再则,一个程序员,不管你是基于什么的程序员,都是渐渐成长起来的。你不可能连基本的C语言都没有学会就开始接触OS,事半功倍和事倍功半就在于此。
每个人都应该有成长的过程,在成长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Q:
支持楼主的观点

用合适的方法做合适的事!这样的道理大家都应该明白。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很清楚,可是后来有几位的话题明显就跑了。

需要os的时候不用,不是技术水平不足,就是过分偏执。
不需要os的时候非要要用,不少技术水平不足,就是过分偏执。

用技术问题来证明一定要用os或一定不能用os有些不合适,因为问题需要一定的应用前提。这个前提下结论是A,换个前提结论可能就是B。

前面有人提到了ucOS。ucOS也不是神物,它有不少缺点,但有些系统用它就足够了。所以说,不同的os中可以选择,裸奔和非裸奔中当然也可以选择。

网友G:
支持39楼。

39楼实话,程序员为什么汇编-C-C++?

“如果我们要把所积累起来的知识代代相传的的话,我们就必须不断的努力把它们简化和统一。”
***************************************************************
38楼好笑。
“学了OS就是神了,估计是学OS学到脑残了。”

学了OS没什么了不起,关键是学会之后,工资2年之内从1360涨到了8300。6倍!哈哈,赶上好年景好项目独立用OS做,8000可真说不出口。谁要说俺吹牛的话,到时候请你来用C做试试,或者问问王会计是不是这么回事,或者看看自己公司拿高薪的编程员评的是什么本事。
当然,38楼那种小公司,不会有月薪8000的编程员。他们只招收汇编程序员。
遗憾的是:所有拿到市场上卖的嵌入式产品,没见过一个说自己的软件是用汇编或者C做的。无论它多简单。它不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或者说成复杂化)怎么赚钱?

38楼现在还在3000左右混吧,还打算混到那年?连女生都看不起5000以下的。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在这宣扬要用OS来解决更是脑残到了极点。”

没错。38楼说的太好了。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至于用C?俺用汇编2条就完成了,绝对没人说我脑残。
这么简单的东西NE5532之流还在这宣扬要用C来解决更是脑残到了极点。

别以为你NE5532之类的学了C就是神了,估计是学C学到脑残了。

别以为你清华“嵌入式实时系统与单片机应用专业”出来的就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学过的,咱这三类大学照样也学过。

不就是多学了一门“us/OS-II”么,学到脑残,没用。不是咱吹牛,咱没学过OS,评2条汇编的本事,照样能给航天器控制系统编程。照样能通过美国联邦管理局的什么什么狗屁认证。

架不住咱汇编抗干扰性能比OS强。他敢不给咱认证?

网友G:
看看别人怎么讨论问题。

讨论是没有界限的,我觉得不管什么适合最好。简单问题简单化,复杂问题最好也是简单化。
我习惯OS,但是有时候我宁愿放弃熟悉的OS,为什么呢?一个简单到只需要几个汇编语句的程序你说用OS有什么明显的好处吗(这个有点明显的夸张)?
*********************************************************************

不管什么,适合自己就最好。谁爱用什么用什么,与任何人无关。吃饱了没事干,成天干扰别人的设计?

有本事找加拿大人Jean 辩论去。别老缠着我这样的菜鸟显示自己多高明似的,别让人说38楼之类在同胞面前总想充爷爷,到了外国人面前就像孙子。
需要Jean 的邮箱请找我。哈哈。

还有一点,一个公司的结构是塔形状的,最下面是最普通的编程员,水平差不多都一样,然后往上中级,再向上高级。越往上人越少,塔尖上总工只有一个。

什么样的编程员在最上层?几条汇编语句的任务会让他来做?老板给他拿8000就让他思考这种问题?下边的一堆程序员每天干什么?

网友D:
十分明白。。。

呵呵,原来是8300惹出来的祸。。。

8300可以买多少个茶**蛋?可以买多少平方的房子?!

网友F:
楼上的没见过大蛇放屁吧!

你见过老板发年终的时候把一大捆港币(1000元/每张)用力在台上一择,拿去!名字都不用签!

网友F:
俺有几个项目,把中断全关了,

全程汇编,1000多行,如果后来者能比俺写得更稳定,灵敏度更高,就算他有本事!

网友D:
呵呵,那么一捆千元大票,哈哈,那还不疯抢啊。。。

1000多行的汇编很正常啊,只是一个小CASE罢了。。。

稳定只个指标,但灵敏性是什么意思?!炸*吗?一碰就炸的那种?!

网友G:
想起那位研究生

想当年研究生Akron主张把所有的任务在OS节拍函数里完成,说是自创的巧妙方法。学长反问说写OS的人没那么笨,连这点都想不到。Akron大为光火,摆出大爷的样子,胡搅,辩论,最后失态,开始骂街。

学长说,我的所有论据没有一点是我自己的,都是书上来的。Akron如果认为我说的不对,您尽可以找写书的原作者去辩论。如需要作者信箱的话我提供给你,不必对我个人发火。

与中国作者不同,国外教材的作者都留有自己的Email,读者如果哪里不同意作者的观点,随时可以向作者提出质疑。绝对会得到作者的认真答复。

于是,学长把自己的观点出自Michael的书上哪一页一一列了出来,写得很清楚,为什么不能把任务放到节拍函数里执行、那样将会造成什么后果,.......

Akron还能什么说?骂街也没用呀,不好下台了。“把这本书的作者信箱给我,我要向他提出质疑,......”

哈哈。作者是英国人,研究生的英语虽然不错,可是Akron最终给Michael写信了吗?他敢吗?让他像在同胞面前那样做一回外国人的爷爷他就退缩了。

在国人面前充爷爷,八面威风。“自创的巧妙方法”,谁反驳都不行。

俺现在也强调一遍:
我的所有论据没有一点是我自己的,都是书上来的。诸位如果认为我说的不对,您尽可以找写书的原作者去辩论。如需要作者信箱的话我提供给你,不必在我个人面前充作装懂。

诸位如果认为书的作者观点不对,误导大众,尽可以自己写一本,不必在这里浪费精力。

网友R:
OS在多个任务同时运行时,无疑方便对于运行任务的安排,因为OS已经做好了调度的框架。
至于裸奔会比OS可靠性高,我同意这个观点,特别上在任务少、代码规模小的时候。让哪些什么对OS,什么大公司才能进行的认证的可靠性更高理论见鬼去吧!因为根据统计学的原理,代码越长,运行路径越长的OS,难道可靠性反而会比运行路径短的裸奔高吗?真是常识性的错误。
至于效率,在小系统里更没有可比性,OS是一定需要开销在不停的任务上下文切换上。(当然上面有人幼稚的关了中断的OS就没有切换了的举例)

网友S:
冷漠 又冒出来不断的造谣诬蔑歪曲中伤,的确是RP问题

冷漠你都不知道 os 是否在中断,还谈什么os. 会用os的人,肯定会用罗奔,不过用的好不好,很难说。罗奔用的好的人如hotpower, 做出的罗奔程序,不是你这种半桶水用os 所能实现的。考虑到很多mcu仅有几十个字节而且无法扩展,这是候只能看罗奔的功力了。别告诉我们,你的51os没有使用外部RAM,依照你的水平,你还不知道如何裁减os.你的那个三个任务的项目,明明可以用单片罗奔完成,结果却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来“,而且硬件复杂无比。

顺便告诉你,小衲的项目高速cpu用了商业嵌入式os,因为项目太复杂,本考虑用实时linux,不过最后放弃了,其中的mcu程序用的就是罗奔,而且是一个大牛在做,像冷漠这种半桶水肯定作不出来。

再顺便:icage(akron)与wxj1952 PK的程序作的非常好,思路奇特,小衲借鉴了这种思路和一部分代码,在这里向icage表示感谢,同时再次怀疑wxj1952们(冷漠是马甲之一)RP.

网友G:
晕!

(当然上面有人幼稚的关了中断的OS就没有切换了的举例)
******************************************************************
哇!原来48楼还知道任务切换和系统切换的不同?高手啊。

那么请48楼给咱讲讲,您的的OS连系统节拍都停止了,OS系统心跳都停止了。时间片计数器都停止了,如何分配时间片给各个任务?又如何根据时间片超时来切换准并发任务?

强调一点,咱写的是:
void LED0 (void) _task_ 0
{
   while(1)
     {
         port1^=0x01;

      }
  }

每个任务都认为只有自己独立占用MCU——while(1),从不会释放MCU资源。

再提醒您一点,即使任务切换,协作式OS最常见的任务释放形式是OS_wait(count),也就是把纯粹的延时消耗空间让给其他就绪任务运行。
哈哈,动动脑子,您的count已经冻结了,(计数器中断关断啦,)这辈子都不会再就绪切回来啦。

如果是协作式OS,到最后将没有一个任务能够就绪,只有OS休眠了。

另外一点:任何OS内核代码都是裸奔写出来的,不过是一个软件平台而已,没什么分割。

谁不知道一个OS只占实际运行程序的5%,甚至更少。那么请问:谁的运行路径长?是用户您的程序,还是OS?

“因为根据统计学的原理,代码越长,运行路径越长的OS,难道可靠性反而会比运行路径短的裸奔高吗?真是常识性的错误。”

那么到底谁不稳定不可靠的概率大?自我矛盾。5%倒过来了。高手啊。

众高手一再告诉你了,软件太大时,不好管理,才用OS。一种化繁为简的工具。——5%,或者更小,记清楚啦。

当然当然,您10000条汇编裸奔都是小意思。根本不需要OS。
哈哈,您又忘了5%,见过500条的嵌入式OS节拍函数么? (别拿windows说事)HOT大叔正在为50条节拍函数而废寝忘食呢。

网友T:
哈哈,lz很聪明,找这个5000楼都扯不清的话题来竞选版主..

牛!看来版主非你莫属了,呵呵...

网友G:
支持40楼。

用合适的方法做合适的事!这样的道理大家都应该明白。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很清楚,可是后来有几位的话题明显就跑了。

需要os的时候不用,不是技术水平不足,就是过分偏执。
不需要os的时候非要用,不是技术水平不足,就是过分偏执。

用技术问题来证明一定要用os或一定不能用os有些不合适,因为问题需要一定的应用前提。这个前提下结论是A,换个前提结论可能就是B。

前面有人提到了ucOS。ucOS也不是神物,它有不少缺点,但有些系统用它就足够了。所以说,不同的os中可以选择,裸奔和非裸奔中当然也可以选择。

网友G:
同意28楼。

引用 网友K: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8楼: 系统大了,不用OS也难

不过小系统就难说了.

网友S:
50楼冷嬷的发言,充分说明了wxj1952们没有做过什么实际的东

对os也是半桶水。“如何分配时间片给各个任务“,难怪“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来“。骡奔没有os, 完全靠的是人脑安排各个任务,可靠性和复杂度强烈依赖于设计者的水平和RP, 好处就是系统资源消耗的减小,特别是单片mcu系统。用消耗mcu资源的代价换取设计时人脑的消耗,这简直是rp 问题,mcu系统能复杂到哪去?除非是像冷嬷嬷等那样连3个任务都设计不出来的rp低下者,才会认为"技术水平不足",掌握一个os很难么?掌握一个os就有水平了么?真正难得是不要os,不要外扩,也不需要更贵更高级的mcu,就能完成一个复杂的项目。

与其辩论在mcu里os和骡奔哪一个重要,不如讨论如何骡奔更有意义,因为对于大多数mcu应用,os 没有实质意义。

网友U:
很有质量的话题

可惜参赛太晚,还剩1天,加油吧。。。

网友G:
赞同54楼。所长教你的?

可惜,像所长那样的人才,不是我们这样的菜鸟想努力就能学会的。
我们再怎么努力,一辈子也赶不上所长。

所以像所长这么高水平的人,参与我们这样菜鸟的讨论,就好像杨振宁给小学生讲课,水平差别太大了,浪费时间呀。

我们热切盼望所长能够回归21IC。

不必要总是叫highgear这样的狗腿子垂帘听政。

网友V:
日哦,好好的一个讨论贴,又演变成骂街了。

网友G:
原来highgear这么高手不会用OS?难怪反对。不过所长可是OS高

掌握一个os很难么?掌握一个os就有水平了么?真正难得是不要os,不要外扩,也不需要更贵更高级的mcu,就能完成一个复杂的项目。
*********************************************************************

真正难的是能够在价格2¥的MCU上裸奔,以实现控制航天器那样复杂的、与人性命攸关的安全紧要系统。

哈哈,加拿大人什么了不起。也不看看咱中国21IC上highgear的水平。绝对不需要什么80386DX,就能完成一个复杂的智能玩具项目。

还扯什么保护模式操作系统,咱们所长的汇编比微软可靠多了,还玩什么uCLinux?
握uc/os、winCE、uCLinux很难吗?实话告诉各位,别看我highgear不懂,其实容易得很。我不稀罕学罢了。

真正难的是怎么用8031+OS做一个测试装置,然后卖25万美元。

哈哈,咱highgear只能做做裸奔,他的复杂项目测试装置能够卖到高达10000¥RMB。

裸奔果然厉害。硬件都一样,价格怎么差了那么远?!200倍!才0.5 %。

看看什么叫价值,什么叫商业软件。

没见过哪个软件公司只招收会裸奔的程序员,满大街都是,找不到工作。

而会OS的程序员,必然玩转裸奔。多懂一门OS的,所以清华。
只懂裸奔的,只能裸奔再裸奔,满大街都是,谁看得出highgear水平更高一截?

highgear是那种根本不需要windows/DOS的人,直接就能在PC裸机上玩机器码,——汇编还得编译。
“我们还不如多讨论讨论如何才能达到这样高手的境界呢。”

OS软件平台的目的就是为菜鸟服务的。就像有了windows,才可能让我这样的菜鸟今天能够去做过去只能博士才能做的工作。

如果试图教会大众用什么什么语言去发送一个email,哈哈,对门老头这辈子就别指望和德国的儿子天天通信联络啦。

扯得远了,大致每本讲嵌入式OS的书都会与通用OS做个比较,应用目的基本一样,加上一些特殊性。

网友G:
笑话highgear,别光说空话,来点实际的。

highggear不是要讨论如何裸奔更有意义吗?就这么简单的OS程序应用,请您高手用裸奔程序实现。看看不吹牛的highgear裸奔高手肚子里到底有多少水。

写不出来的是“猪涂口红”。上次长除法煞有介事地挑战学生D,结果当了一回猪,原来自己一点不懂。再上一次,跟1952赌1000元,输了就跑。这种人怎么脸皮那么厚,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这回又出来装懂了。
只有一种解释,你主子在后面逼你呢。你不得不脸皮厚。

/*

**  AT89S52

**  此程序是循环花样显示LED灯

**  有三个显示样式,分别对应下面的三个进程

**  下面的算法中用到了“时间到空间”的转换,使得算法简化不少

**  此程序我已在最小系统板上试验通过。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rtx51tny.h>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FF,0x00};

/*时间到空间的转换,如果table是: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则算法和代码会多出一倍来。table数组虽然增加了一倍,算法也随之减少了一半,

好处当然不止在这里体现,下面的进程2也减少了一半*/

//进程0 左->右->左

void LED0 (void) _task_ 0

{

     int i;

     os_create_task(1);//创建进程1

     //os_create_task(2);//创建进程2

     while(1)

     {

            for (i = 0; i < 15; i++)

            {

                      P1 = ~table;

                   os_wait2(K_TMO,10);//等待30*10000微妙 = 0.3秒

            }

            os_send_signal(1);    //发送Signal信号,激活进程1

            os_wait1(K_SIG);   //等待信号

     }

}

//进程1 全亮->全灭->全亮

void LED1 (void) _task_ 1

{

     int i;

     while(1)

     {

            os_wait(K_SIG,0,0);

            for (i = 0; i < 3; i++)

            {

                      P1 = ~table[15];   //全亮

                   os_wait2(K_TMO,10);

                   P1 =~table[16];       //全灭

                   os_wait(K_TMO,10,0);

            }

         os_send_signal(0);

     }

}

//进程2 两边->中间中间->两边

void LED2 (void) _task_ 2

{

     int i;

     while(1)

     {

            os_wait(K_SIG,0,0);

            for (i = 0; i < 8; i++)

            {

                   P1 =~(table |table[i+7]);  //由于table长度多一倍,省去了一个循环,而且算法也简化了。

                   os_wait(K_TMO,30,0);

            }

            os_send_signal(0);

     }

}

这不是最简的程序,弄着玩的。
highgear别装懂,你来。

网友W:
俺准备另开一贴,把你们这些带着私心

打着OS旗号推销单片机的商家喷个稀巴烂!

网友X:
当系统大了,任务多了

不用OS就是痛苦了
以前做的一个项目 没有会OS 做出来 根本不想再修改
一个小小的修改都会导致很多的问题
用了OS 将他分割为多个小任务
按照事情的紧急 程度来分配优先级 做起来很轻松
痛下决心 将以前的前后台全部移植到OS的程序中
修改 舒服

网友G:
俺也准备另开一贴。

多讲一些使用裸奔的好处和技巧。

主要是highgear 出现在哪里,那里就有难闻的气味。实在受不了。

highgear 一出现,基本是“结贴高手”。所有人捂鼻而逃。肯定那贴长不了。
不信你看,这贴又快结束了。

俺有洁癖。我闪。

网友G:
原来潜艇8421这样的高手也不会用OS?!

 那还是多跟 ljxh401 学学。——会用OS的,必然懂裸奔。

等学会用OS了,才有资格论评OS。是这道理吧。

网友Y:
说“会用OS的,必然懂裸奔”的人,基本上不懂裸奔。

说“会用OS的,必然懂裸奔”的人,基本上不懂裸奔。

网友Z:
还是主帖说的好

用不用OS,是不是要裸奔,还是看任务的需求。
需求太小,用OS反倒是累赘;需求太复杂,裸奔要累死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一味计较OS和裸奔的好坏,这个思路正确~~

网友AA:
言之有理,呵呵

网友S:
哈哈,冷嬷嬷真不愧是怨妇一个

上次拿出一个3个任务出来显摆,自以为多了不起,这次又拿出一个led 灯出来,而且还用来证明骡奔无用,真正真正的笨蛋一个!难怪会有“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来".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定时中断就能完成,还用的着os? 这种 LED 流水灯使用os的人绝对是笨蛋!
“最小系统板“,你的最小系统是什么?你的os用掉多少 RAM?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从61楼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自恋的变态,自我欣赏一段自以为了不起,却不知在众人眼里狗P不是的东西。

只要还有mcu还是几十个字节的ram, 要证明骡奔无用,用3个任务的流水灯来证明更是愚蠢的。

最后:

要证明骡奔无用,只能拿出一个复杂无比的方案来比拚,一定要用高速cpu, 聘请海龟工程师,用美国的os, 什么usb, ethernet, bluetooth,wifi,touch screen 能加上的全加上,128M RAM, 8G Flash ROM, 您要是整一单片骡奔,您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这么大的系统,得多少钱?我觉得怎么着也得10000吧?10000那是成本!四万起,您还别嫌贵,不打折,您要研究客户的心理,能掏出两万的就不会在乎再多掏两万, 我们做技术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牛!

网友B:
HotC51失败俺来顶贴~~~

网友AB: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合适就好。

   开始很多人裸奔的,却要上OS。
   有时候为了节省一点资源,还是要裸奔,且能全盘控制,挺好的。

网友X:
个人以为 用51做OS是很无聊的事情

我用的是Mega64
就OS就占了2K的ram 剩下的ram刚刚够完成任务用

网友AC:
我有个疑问

我想请问一下,能熟练驾驭os和裸奔的 你们用的os在什么平台?

os 需占用的ram rom 都使用多少?
编译出来整个程序的ram rom是多少?

我现在工作用的51单片机的程序,
使用消息队列驱动,用面向对象的思想做的人机接口,实时性非常好。
ram 只用了1k,rom 用了54k(没有大量的const)
考虑过如果用os,反倒不大容易实现这么好的效果。

网友AD:
收尾

真要是实现这个功能的话,用的着单片机吗嘿嘿……

while(1)
     {
         port1^=0x01;

      }

弄个晶振加个驱动/倍频, 哦耶,完事~!

网友M:
我再来点技术含量的代码

#define CON_WAVE 10

unsigned int i;

EA=0;

i = 384;
while(--i >0)
     {
         port1^=0x01;
         delay(CON_WAVE);         ;延时一下
      }

i = 17;
while(--i >0)
     {
      delay(CON_WAVE);         ;延时一下
     }

i = 9;
while(--i >0)
     {
         port1^=0x01;
         delay(CON_WAVE);         ;延时一下
      }

....

上述程序,只要修改一下,就可以做一个精确的FSK的输出,

对于这个输出,用裸奔去实现,调试很容易,用OS的也要改为裸奔,

不用MCU就很难做得到。

网友AE:
re

关系肯定是有的,不要钻牛角尖啊啊

网友AF:
23楼啊,说话前动动脑子好不好?

   23楼: 因为这一结论表明,该操作系统的质量得到了认证,可以在任何场合中应用。

   浅薄啊浅薄!

楼主:
老大,咋关闭回帖啊,吵下去没完了。

最惨的是,很多人没抓住重点。

网友S:
别关啊,这个帖子很好啊

让大家充分的讨论嘛。

77楼说的好,把认证当回事的人,绝对没有见过世面。小衲都不知签发了多少认证证书,也收到不少认证。

“该操作系统的质量得到了认证,可以在任何场合中应用“,即不知道认证了些什么,也不知道用在何处,就轻易的得出可以在任何场合中应用结论,浅薄啊浅薄!

网友AG:
哎,这种话题必然没结果的

适合最好了

网友AH:
NE5532的论题本身就有问题

呵呵,真热闹!NE5532的论题本身就有问题,不知是无知还是故意想挑起论战的,下面这个论题大家也来讨论讨论,“论用计算机(mcu)和不用计算机(mcu)的利弊”。

网友AI:
用不用OS要看情况

我也用过uc/OS II 写过较大型的控制程序|(税控机系统),这样可以忽略一些细节问题,提高效率。
但是在一些小的应用中我是不建议使用OS的,对系统的成本和复杂性来说也跟本不合适,比如小型LED遥控调光项目。

网友AI:
对于论坛上的一些人的言辞我已经看不过去了

任何讨论我觉得应该就事论事,不能搞人身攻击;毕竟大家都是做技术的,应该读过很多书;读了很多书不明白道理,把技术讨论变成泼妇骂街真的很不该。

网友AJ:
个人觉得NE5532老师的意见还有很客观的

单片机成为"硅片上的奇迹"多年矣,绝大多数成功的案例都是无操作系统的;
所以,无操作系统也能成为"硅片上的奇迹"为已知;

操作系统将后来居上,为可能;

舍"已知"就"可能",不可!

就"已知"兼"可能",可矣!

网友AK:
真的没有必要争执下去了

这种口水仗,实在是没有意思!
产品做出来了,卖出去了才是硬道理!

网友AL:
到底啥是裸奔啊?

说这么多有啥用,还没解释一下呢。
没用OS的就是裸奔吗?

网友K:
裸奔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没有穿裤子,有点丑而已...
要说会OS的人裸奔一定很厉害,这个观点我不同意,我是从现实中得得到的观点,我倒觉得裸奔厉害的人学OS一定很快.
其实裸奔很有**的,学问可多了,真正的裸奔应该是裸奔式的RTOS...

网友AM:
真是无聊的论题

晕,浪费我看了3分钟.
多么无聊的论题.
自己的项目自己去做,
成本,时间,能够接受的话,
你爱咋整就咋整好了.

楼主:
楼上的看来看懂了。

网友AN:
看着看着,就觉得烦了。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有什么好争的?!

网友AO:
用不用OS是要看情况了

简单得就裸奔好了
复杂的还是用OS更容易整理了

网友AP:
是的,强烈赞同!

是的,强烈赞同!
选择最合适最经济快捷的方法就是最好的!
很多人都忘却了根本的目的而去一味的追求技术的复杂度

网友AQ:
旺财

太有才了

网友AR:
哲学

路过

支持19楼的说法........

网友AS:
唉,无语

难道这个问题这么难以达到共识吗?

OS也是软件/Code,不过是对中断/任务等等进行合理管理的一个系统,竟然说用OS一定比裸奔可靠,性能高!!!

那些一股脑子就认定OS一定比裸奔好的人,就是对OS的无知
就TMD的会从书上断章取义的copy一段话来 瞎**!!

会用OS不代表懂OS!!会用OS不一定懂裸奔!! Windows 编程很多人都会吧,可是...

网友AT:
用过嵌入式OS的,讨论这个话题才有意义

用过嵌入式OS的,讨论这个话题才有意义.
至少是能搞清楚嵌入式OS任务调度,同步,互斥,等相关概念,
讨论才具有意义.

根本没用过,仅凭网络上看的概念,就搞哲学意义上的讨论,
有说服力吗?

网友AT:
能彻底搞清楚一个嵌入式OS

能彻底搞清楚一个嵌入式OS,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到底有多少人用过UCOS这样的实时嵌入式OS做过项目???
多少人,移植过?
多少人,通读过UCOS代码?

楼主的命题,有点...,
嵌入式OS本来就是用于解决任务关系比较复杂的项目,
几个简单的任务,当然没必要上OS,
这个谁不明白呢?
根本就不用讨论.

网友AU:
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吗

凡事都不能绝对

网友AQ:
乐一乐

原来这个BBS还可以发笑话的。早知道我准备几个在这发一下就好了

网友AV:
跑题

讨论限于裸奔和os  有人拿什么干扰来说事

网友AW:
现在的pc裸奔不行,没有BIOS也不行

网友AX:
我看了,我不说谁

小平同志有句话:不管花猫狸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AY:
公平评价

支持楼主,做项目要事实求事,看环境应该用什么就什么,做嵌入式的邵贝贝都可能知道,周立功嘛,大家应该也有所耳闻,毕竟出了不少书,也算把自己炒起来了,当然也有做实事,陈明计应该是一个中专生或什么,当初好像在单片机上搞了个OS,被周立功发现,认为是个人才,好像写过本书,也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怎么可能大家认识,刘前辈说话有点唐突了.

网友AT:
陈明计应该是个不错人才

陈明计应该是个不错人才.
英雄莫问出身.
身为一个中专生,能自强不息,很了不起啊.

再说老中专生的基本素质远比扩招以后的一部分本科强的多.

扩招以后的一部分本科生的基本能力放到以前只能职高,技校.

老早以前的中专分数线比重点高中差不了几分,

更早以前,某些县级中专中专分数线比重点高中高

网友AY:
补充

machunshui兄说得没错,只是前面谁把陈明计当神来对待了,所以我才那样说,还没到那个位置

网友AT:
有个特点

简单的项目,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复杂,裸奔很好.

对于复杂的项目,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复杂,肯定是OS好.

但是对于某些裸奔的高手,作项目时候,积累了大量的自己的数据结构算法,

比如通用的队列缓冲区算法,定时器调度算法....

这些人就是用裸奔解决逻辑关系复杂的项目,也算驾轻就熟,

当然觉得自己的裸奔远比OS好.

但是要是熟练使用OS,肯定会绝对OS更好.

其典型代表是所长.

网友AT:
可以说不喜欢OS的

可以说不喜欢OS的要么是高手,要么是低手.

高手觉得使用裸奔解决的很好,

低手只能裸奔.(OS不是那么容易使用的)

网友K:
更正一下几位网友的错误

陈明计是大连理工大学毕业的,可不是什么中专生.
不过以前的正规中专确实比现在的很多本科要强,关键是自己要不断的学习...

网友AZ:
复杂关系的应用必须用OS支持

简单点的单片机程序,直接用裸奔最好,这玩意取决你的实际应用情况。辩论没多大意义,我们是开发操作系统的,欢迎访问:www.evvei.com

网友BA:
顶楼主、yewuyi

好好一篇**,啥就变成泼妇骂街了,忒损人了,实在看不下去了

网友BB(2009-04-27):
阿穆琪说过

    阿穆琪曾经说过:"OS可以看作是祼奔上的一个程序,产品的稳定性与用不用OS并没有太大关系,稳定性是与硬件跟软件的复杂度有关......"
    本人赞同阿穆琪的观点,用不用OS是个人所好,如果只是一个小工程,假设就是一个跑马灯,那完全不需要用OS,否则就费力不讨好,也浪费存储空间;如果是一个非常宠大的工程,那就得用OS,否则很吃力,并且效率太低...

网友BC:
冷漠真是个垃圾

居然好意思说自己有8000多快的工资,我晕,我还以为是多少呢。咱瞧不起他,这也太没出息了吧。就是吹牛吧,你也得专业一点不是?

网友BD:
我喜欢, 我裸奔

有啥好吵的, 爱啥是啥呗

网友AG:
到目前为止,没做过OS

看实际情况用

网友AG:
补充一点

简单的OS做出来不难,难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水水

网友BE:
技术讨论,心平气和

其实还是取决于系统的需求.
如果需要实施多任务调度或其他特殊功能,例如文件系统,MASS STOREGE之类,可以考虑OS;而对于更多的偏向于控制的系统,可以考虑裸奔.

网友BF:
对简单程序来说稳定性应该是裸奔强.

为什么这么说呢? OS它的那些OS初始化代码任务建立代码都不短.任何人都知道,长代码的可靠性是不如短代码的.可能跑单任务不释放而且屏蔽中断可以做到和简单程序的实时性一样.但是这时候有点象脱裤子放屁,就是为了实现简单的功能而做了很多无意义的事情,而且这时OS其实也不是OS了,因为没有了任务调度.就拿OS的中断涵数来说,那是非常长的,因为它要保存所有的寄存器.还有任务切换代码.就简单程序来说,它的实时性是比不上裸奔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成本,OS本身要占用大量资源,用低价但是资源紧张的单片机去跑OS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OS一般用在程序复杂,任务多,但是对可靠性又要求高的地方.这时候就对结构的要求高了.

网友AZ:
回122楼

你要知道,并不是每个内核中断处理都很长,我们的内核可以做到95%裸奔效果,欢迎访问www.evvei.com

网友BF:
TO:124楼

1、你们的OS不开源,因此没有办法分析内核。
2、可靠性和实时性既未知,也没有相关指标,比如任务切换时间,资源消耗等,而且没有通过认证,所以用户一般不会用在自己产品上。

你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祝你们顺利。

网友BG:
《社会总得进步》

哈哈!同ASM于C 的斗争差不多。
我个人观点:社会总得进步,有电了谁还用煤油灯!!!

网友BH:
回此帖不为什么,只为赚积分。

网友BI:
像UC/OS类抢占式OS,在单片机系统不要用

这种系统,因为强调了实时性,任务间必然有大量的切换
切换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压栈出出栈过程
一般的单片机处理不过来
像51,AVR类的单片机可以用一些小型的OS,只有一些任务调度功能即可
用熟了还很方便的。

网友BJ(2012-12-13):
踏着前人的足迹,再来拾掇残剩的精髓。可惜太晚。

网友BK:
用神马MCU都弱爆了,用FPGA全部给你搞定了。。。。。。。。。。实时性超好! 而且真正并行处理!

网友BL(2014-10-30):
《嵌入式操作系统RTX51_FULL源代码完全剖析》哪里有?

网友BM:
只有公共开放平台才真必须需装操作系统, 只要你愿意,皆可裸奔,看你的功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