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D4013如何能做成一个振荡器?

楼主(2009-03-28):
(无正文)

网友A:
抛砖引玉

网友B:
有必要吗?!

网友C:
R C 通过 diode 连接输出

亦可工作

网友A:
只是按要求来做,

没有必要不必要的

只用RC、LC、LR也都可以做成振荡器,但LZ是说用CD4013来做振荡器,难道本人理解有问题?

请各位斧正,我们就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对个人的提高也许会比空谈一大堆理论的效果会好些

楼主:
只是看到一教授在用CD4013做50%的振荡器,感慨非标应用。

广西工学院的一个教授。

网友D:
按5楼的贴一个

网友D:
类似情况还是有必要的

  用在设计失误的补救上,比如说板子上需要一个振荡信号,正好多一个触发器,就用上了。不过说老实话这种情况比较罕见,方案设计上就应该避免这种“非典”出现。

楼主:
贴上我看到的CD4013做的振荡电路,50%占空比哦

如图:

网友E:
CMOS集成电路 206页有经典的应用,

仅只是附加了‘四个二极管’和‘两个电容’,‘两个可调电阻’

就构成:起,停,相位和占空比可控的振荡器。

网友F:
你的名字跟程序匠人的太象了,何必攀高枝呢?

楼主:
LS的,我的ID只是玩玩而已,没有其他目的,不明白你说攀高

网友D:
这只能是“非典”应用

  10楼图有误,4、6脚需反过来接,否则不会振。图中设计参数未仔细计算,似乎接近CD4013的极限参数,如5V时Set and Reset Pulse Width 典型值是125nS。因上过当,俺现在比较憎恨故意画错图并公开的--呵呵,不是说LZ,你是抄人的。
  俺的图在C端有较强下拉漏电时不振;10楼图反接后若受干扰在R、S端同时出现高电平会停下来且下电前无法恢复,另外在上电时若出现Q、Q反同为高时有不起振的可能,你要祈祷别人生产出来的4013给你后在上电时不会出现同为高。 普通的多谐振荡器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楼主:
4,6脚确实画反了。

据介绍这个电路他用了十几年了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G:
10楼的图不可行,RC=0.1uS,CD4013频率不够

另外要准确的实现50%占空比的方波,也很难,除非输出再加2分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