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问题??

楼主(2009-03-29):
(无正文)

网友A:
proteus里对干扰,时序等有时候考虑的不多

所以烧硬件里可能不行,,,

还是少用这玩意,isp直接烧片... 搞两指示灯或串口查看

网友B:
回楼主!!!

对于初学者来说,由于proteus是人编出来的,因此它不但具有硬件的功能,还具有人的思想。

比如说:楼主说“硬件调试通过的程序,proteus上却通不过”。
这极有可能是因为“硬件调试通过的程序”只是表面现象,极有可能程序存在问题。

对于初学者来说:如果程序调试无法通过,一定要先怀疑我们自己写的程序有问题,再怀疑硬件或者仿真有问题。

软件仿真可以加快开发进度,对彻底理解程序如何运行也很有好处。
=================================

因此 可能是
proteus里对干扰,时序等有时候考虑的不是不多,而是比硬件考虑的还多。
不是要少用这玩意,应该多用这玩意!!!

========================
在很多场合,仿真软件的作用举足轻重。

网友C:
3楼完全是想当然

proteus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有时候的确帮不少忙。

但这工具有太多的未为完善的地方。

比如,键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键盘程序,很多人会加入去抖动,但proteus的提供的键盘,是没有抖动现象,所以如果用proteus去模拟的话,如果着意抖动就没法分析了。

proteus只是个工具,并非万能,如此而已

网友D:
先怀疑自己

我也在用这个仿真软件,有几次我自认为,我的程序没问题,但仿真没通过,结果,我又重新编了辅助程序来调试,找我以前那个程序的错误,结果,好几次啊,都是我自己的程序出现了问题,还是先怀疑一下自己!

网友E:
仿真是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大型的软件,特别是针对硬件设计的软件都添加了仿真,知道为什么不?讨论仿真与实际没多大的意义。就像你讨论耳朵和眼睛那个作用大一样,到底哪个的作用大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