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9针串口接口中有没有电源引脚?

楼主(2009-03-30):
针脚 功能             针脚  功能
  1 载波检测(DCD)       6     数据准备好(DSR)
  2 接受数据(RXD)       7     请求发送(RTS)
  3 发出数据(TXD)       8     清除发送(CTS)
  4 数据终端准备好(DTR) 9     振铃指示(RI)
  5 信号地线(SG)
============================================
好像没有电源,可我有一个GPS串口设备需要由电脑端供电,请问怎么做呢?

网友A:
是没有,要另外接入电源

不如加个USB插头,只接电源线和地线

或者干脆在加个PL2303的USB转串口,那你的GPS就变成USB接口的了:-)

网友B:
可以自己造个电源

可以自己造个电源嘛,4,7脚拉出来,弄个7805就是了

楼主:
谢谢大家!

决定采用2楼高手的建议,不过不知道这种USB-RS232的稳定性如何啊?

网友C:
还可以多拉几条腿出来,为了做到软件无关,最好加个

电荷泵,把负电压利用上。1条腿获得20mA没问题(以前的台式机),新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