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竞选贴报告

楼主(2009-03-31):
2天没来,发现已楼台高筑,特向匠人前辈报告:“【斑竹竞选帖】从王婆卖瓜说操作系统与裸奔的关系”一文已达到了预期目的:

有的网友在辩论的时候没有注意“辩证”地看待问题,忽略了所采取措施所对应的客观条件,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有其自身的代价。

孙子兵法曰:“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而这种踏踏实实做工程的态度正是一些工程师所缺失的。

最后无论鄙人本次竞选成功与否,希望这种踏实的工程精神能在21IC最热门的版面得到提倡。

网友A:
再为NE5532的候选版主加把劲,说不定现在的韩版主作弊无效

NE5532的获选大有希望。他巴不得现在韩版主作弊无效,那就胜利在望啦。
加上又是GCD员,加上马克思、**和哲学什么的就更有希望啦。

 冷漠兄不能再逗了,咱笑了一下午,肚子都转筋儿了。

咱来点严肃的:几位裸奔辩手(还有NE5532这位未来版主)大概不知道冷漠的**引用出自哪里,看书太少,如何能与对手站到对等的平台上辩论?

前言
.......

uc/OS 适用于对安全性要求苛刻的系统

   2000年7月,μC/OS-II在一个航空项目中得到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对用于商用飞机的、符合RTCA DO-178B标准的认证。该标准对用于航空设备方面的软件提出了要求。为了符合这一标准, 必须尽可能地通过文件描述和测试,展示软件在稳定性与安全性这两方面都符合要求。这对于操作系统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这一结论表明,该操作系统的质量得到了认证, 可以在任何场合中应用。为了表明μC/OS-II有足够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能用于与人性命攸关的、安全性条件极为苛刻的系统, μC/OS-II的每一种功能、每一个函数及每一行代码都经过了考验与测试。
......
  如果发e-ail给我,我会尽力给予回复;但是请用英文书写,以原谅我不懂中文。不必顾虑自己的英文不够好,总比我的中文要好的多吧。
   如同笔者从写书得到乐趣,愿读者从阅读此书中得到更多的乐趣。

这不是广告,这出自《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作者Jean J.Labrosse自己写的前言里。

   这正是NE5532反对的所谓“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这个加拿大人一个不虚心,把自己做的嵌入式操作系统uC/OS自夸到了全世界。又在中国大赚了一笔。

我们版主只会这两下子?

“一个时钟振荡失效了的单片机,纵有孙悟空般伟大的软件支持,也只能是“死”字一个。”

——我还以为NE5532的裸奔程序可以在时钟震荡失效的情况下继续可靠容错地照常运行呢。咱不行,实事求是地说,咱OS的高可靠性在这类异常情况下绝对不行。版主的裸奔就行?哈哈,认输。

“硬件可以讲实效率,但是一个软件,只要存储器没有发生物理损坏,其代码是不会被改变的,从另一个方面看,只要不是事件驱动的程序,在编译好的那一刻起,这个软件的一切行为和BUG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深刻,但是缺少一个条件没说,(别总要求别人讲清前提条件。)
——除非你的软件的所有指令机器码都是单字节!可能吗?可千万别说PIC或者XX就可以,我们现在谈的是51。

“....只要存储器没有发生物理损坏,其代码是不会被改变的,....在编译好的那一刻起,这个软件的一切行为和BUG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这是废话,还是适合任何环境下?看来抗干扰容错程序、看门狗等都是多此一举,吃饱了撑的。——行为都确定了,程序怎么可能脱离轨道?不可能嘛。中国就为这种事一天到晚吵。

哈哈,服气,认输。有这水平,竞争版主足够了。

网友B:
我也为大侠加把柴

网友A:
uc/os自卖自夸,时钟震荡失效了看你还谈什么安全性?

哈哈,us/OS通过认证啦,它就可以适用于航天器等任何要求足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的、与人性命攸关的、安全性条件极为苛刻的系统中。

“什么!可以在任何场合中应用?我一个时钟振荡失效了的单片机,你还能用?!。脱离具体环境讨论,只能得到风马牛不相及的答案。也不把先决条件讲清楚。”

哈哈。咱裸奔从不自卖自夸,单片机时钟震荡失效了咱照常工作。这绝不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实事求是。

NE5532的具体环境就是10的8次方分之一的概率,——晶振失效。

把一亿分之一的概率说成是经常可能发生的概率,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领教了。

问一下chunyang老师,一个航天器上嵌入式系统中筛选的晶振,失效概率是多少?

一个普通工控嵌入式系统中筛选的晶振失效概率是多少?

网友B:
其实裸奔和OS都会存在的

其实裸奔和OS都会存在的,
也没有必要争一个你死我活,大道理俺也说不了,但只能说两者各有应用场合吧,同一个项目(当然是一般的项目)用OS也能完成,用裸奔也能完成。
关键看哪一种办法更适合。

比如一个小家电控制系统,对成本很敏感,这时还谈合OS呀,裸奔吧。
比如有一个设备,系统相对复杂,对成本不敏感,那可以上OS呀。

还谈什么晶振失效,那芯片还会坏掉呢,这都是有概率存在的。航天飞机还会爆呢?

上次有人问串口的小FLASH会不会被NAND FLASH替代,我就说不会,因为两者应用场合不同。

OS和裸奔一样,都会存在,并且在各自的领域有所发展,大家应该谈一下如何在各自的领域内做的更好,而不是整天谈谁能代替谁?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整天讨论这些无聊不!

网友C:
设想 要是wxj1952和宇宙飞船辩论的话,那一定空前的精彩

网友D:
管家请不起就自己动手干啦,事情就是这么的简单。

当然可以请个“免费”的,但有时候你会觉得“免费”的并非“免-费神”哦。

网友E:
唉!吵了半天大家都误解了。

学长说过谁替代谁了吗?还是7楼、9楼说得好,逻辑清晰。正如C和A,Windows和DOS,谁也代替不了谁!再喊也代替不了。

1952说的是裸奔到极致的高手,必学习OS。例如所长就敢取笑HOT,评的什么?反之行吗?
HOT,是绝对的裸奔高手了吧,却28年念念不忘OS,如今天命之年还在补习这一课程。

所以懂OS的人,必精通裸奔。绝不会反对裸奔!OS每个任务中都要求编程员自由裸奔。OS“替代”裸奔?!

而那些一味反对OS的人,其实是根本不懂OS,只会裸奔。他们说的意思基本都是:微软的windows/老外的uCOS根本就是垃圾,王婆卖瓜。实事求是地说,咱裸奔比他们强多啦。

“我看不起微软怎么啦。你鼓吹us/OS,纯粹洋奴。给洋人做广告。”

这种人,是不是可笑。

在这里顺便提醒看一下,咱还真没见过哪位懂OS的编程员站在1952的对立面。结果凡是鼓吹裸奔的,原来都是不懂OS的?既然不懂,那如何能和1952站到对等的平台上辩论?只好骂粗口了,或者把马克思的哲学搬出来南辕北辙。

想当年1952《一道题终结OS/非OS之争》,点击率直逼2万,回帖500,对立面裸奔高手理直气壮,可惜到了结贴,这些自称裸奔高手的highgear这样的人也没一个人能够解出1952的那道OS题目。解不出来,再吹牛也没底气呀。

不服OS现在可以把那道题再拿出来,让highgear这样不懂装懂的裸奔高手接着解,3000元奖金至今有效!

再次重申:咱冷漠从没说过OS可以“替代”裸奔。别误解,只是说OS在恰当的情况下可以化繁为简。而只会裸奔的highgear做不到也完不成。例如学长的这道题,拿出来就是不怀好意,3000元就是蔑视highgear那类只会吹牛的裸奔者。

highgear 若不服,也可以出道题,让咱OS菜鸟也试试,也放3000元蔑视一下咱冷漠一下。光耍嘴皮子没用。

就是别再输了扔下所长就跑。
为躲避1000元赌资就不要男人的尊严,至于么。

网友E:
highgear的体味真的把LZ的竞选贴弄沉了。

highgear 的体味真的把NE5532的竞选贴弄沉了,果然是“结贴高手”。
本来LZ竞选有望的。highgear 的出现一下子给熏得无人理睬,沉了。
快去顶起来。

不信接着看,只要highgear出现在这一楼,这楼就结贴沉底,气味难闻,谁都受不了。

楼主:
哎,这里咋变成猫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