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啊

楼主(2009-04-01):
林大博士也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以下摘自林锐高质量C++.C编程指南:

(3)指针操作超越了变量的作用范围。这种情况让人防不胜防,示例程序如下:
class A
{
public:
   void Func(void){ cout << “Func of class A” << endl; }
};
void Test(void)
{
   A *p;
   {
     A a;
     p = &a; // 注意 a 的生命期
   }
   p->Func(); // p 是“野指针”
}
函数Test 在执行语句p->Func()时,对象a 已经消失,而p 是指向a 的,所以p 就成了“野指针”。但奇怪的是我运行这个程序时居然没有出错,这可能与编译器有关。

网友A:
在VC里,作者的结论是对的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很正常,

定义一个空指针,给他赋值,这时编译器并不一定报错。
 uint8 *p;

 *p =9;
 if (*p > 0)
     *p = 0;
编译器并不报错。

楼主:
根本就没什么错

关键是他以为两边加了个中括号就使a变成局部变量,事实上再加n个也没用,那个中括号可有可无

网友C:
C++ 一点都不好玩!早就忘光了!

网友D:
不是“computer00”哈

网友E:
此帖差点气死老纳也。。。。。。。。

网友F:
这次测试不出错,并不表示没有错

实际上你的测试程序占用了不该占用的存储区,只是因为那个区域在那个时刻没有被其它部分占用,是一个真正的"野地址"、"野存储"。

这次侥幸没有出错,但并不表示程序没有错,不要为此冒险。不是林大博士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而是你太自信了,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