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晶振用法

楼主(2009-04-01):
芯片有两引脚:XLAOUT 和CLKIN
在网上找了一堆关于晶振的**,可我还是没搞明白该怎么用
芯片工作频率8.192M,是直接在两端接一个特性频率为8.192M的晶振么?有**说还需要接电阻电容等,我在板子上就看到两对地的20pF电容
哪位大侠指点一二吧

网友A:
参考一下!

晶振地两个引脚分别接两个非极性电容(普通电容),电容的另两个引脚接在一起接地!一般来说:12MHZ地晶振接两个30P地电容.6MHZ地晶振接两个20P地电容!没听说接电阻的!

网友A:
对了!

你的取个25P我想就差不多吧!

网友B:
有接电阻的

有接电阻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电路,一般情况很少使用。

网友C:
还有问题要请教

芯片内部是否需要一个反相器 才能实现震荡??

网友A:
个人理解:

XTAL1和XTAL2直接接晶振,就是个稳定的自激振荡器,他发出的脉冲直接送入内部时钟电路,无需再接反相器!

网友D:
4楼的电阻还可以站起来,不过阻值也比它大了

IC的内部电路需要的配合,根据Datasheet接就好了。

网友E:
看单片机的技术参数,看推荐电路

网友F:
xue中

学习了   只结果12M 和6M的 接2个电容的   电阻的没看到过
学到了   研究下

网友B:
7楼说的对

7楼说的对,内部是有一个反相器,否则电路怎么震荡呢。另,外部的电阻RS是为了防止过驱动,阻值在100Ω至1k之间,一般情况不接,直接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C:
谢谢楼上大侠 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