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定时器2只能用一次,第二次就不能使用了?

楼主(2009-04-0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定义可移植的无符号8位整数关键字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定义可移植的有符号8位整数关键字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定义可移植的无符号16位整数关键字           */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                                   /* 定义可移植的有符号16位整数关键字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 定义可移植的无符号32位整数关键字           */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 定义可移植的有符号32位整数关键字
/***********************************************************/
/**********************************************************/
/************ vfd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0[]={0x15,0x10,0x51,0x51,0x54,0x45,0x45,0x11,0x55,0x55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1[]={0x15,0x04,0x11,0x14,0x04,0x14,0x15,0x04,0x15,0x14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2[]={0x2a,0x20,0xa2,0xa2,0xa8,0x8a,0x8a,0x22,0xaa,0xaa};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3[]={0x2a,0x08,0x22,0x28,0x08,0x28,0x2a,0x08,0x2a,0x28 };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0[]={0x15,0x04,0x51,0x45,0x44,0x45,0x55,0x04,0x55,0x45,0x54,0x55,0x11,0x55,0x51,0x50,0x15,0x54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1[]={0x15,0x01,0x11,0x11,0x05,0x14,0x14,0x11,0x15,0x15,0x15,0x04,0x14,0x01,0x14,0x14,0x05,0x04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2[]={0x2a,0x08,0xa2,0x8a,0x88,0x8a,0xaa,0x08,0xaa,0x8a,0xa8,0xaa,0x22,0xaa,0xa2,0xa0,0x2a,0xa8};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3[]={0x2a,0x02,0x22,0x22,0x0a,0x28,0x28,0x22,0x2a,0x2a,0x2a,0x08,0x28,0x02,0x28,0x28,0x0a,0x08};
/**********************************************************************************/
/**********************************************************************************/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4[]={0x2a,0x20,0xa2,0xa2,0xa8,0x8a,0x8a,0x22,0xaa,0xaa,0xaa,0x88,0x0a,0xa0,0x8a,0x8a,0x88,0x28};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5[]={0x2a,0x08,0x22,0x28,0x08,0x28,0x2a,0x08,0x2a,0x28,0x0a,0x2a,0x22,0x2a,0x22,0x02,0x0a,0x2a};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6[]={0x15,0x10,0x51,0x51,0x54,0x45,0x45,0x11,0x55,0x55,0x55,0x44,0x05,0x50,0x45,0x45,0x44,0x14};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7[]={0x15,0x04,0x11,0x14,0x04,0x14,0x15,0x04,0x15,0x14,0x05,0x15,0x11,0x15,0x11,0x01,0x05,0x15};
unsigned char code disp1[]={0x01,0x57,0x18,0x50,0x46,0x60,0x20,0x55,0x00,0x40,0x04,0x22,0x29,0x12,0x28,0x2c};
uint8 bdata set1;
 uint8 vfd_disp[16];
uint8 disp_a[8];
uint8 disph[3];
uint8 bdata vfd_data;
uint8 disp_count,disp_count1;
uint8 buffer_uv,buffer_liang,buffer_size,buffer_chong;
uint8 b,c;
sbit vfd_data0=vfd_data^0;
void data_write(void);
void write_task(void);
void convert(void);
void convert1(void);
void xiaoyan(void);
void xiaoyan1(void);
void rtc_xiaoyan(void);
/********************************************************/
void WDT(void);
/**********************************************************/
void delay(void);
void check_uv(void);
void check_mg(void);
void check_size(void);
void func(void);
void minus(void);
void ji_count(void);
void ji_batch(void);
void jishu(void);
void anjin(void);
void jincao(void);
void xianshi(void);
void jishu(void);
void chushi(void);
void weicao(void);
void shiwei(void);
void zhijin(void);
void send_jishu(void);
void cuv(void);
void jczt(void);
void key_add(void);
void key_mg(void);
void key_uv(void);
void key_size(void);
void key_preset(void);
void key_preset_add(void);
void key_preset_dec(void);
void frist(void);
/*****************1302******************************************/

/**********************************************************/
sbit sw_mg=P3^6;
sbit sw_uv=P0^7;
sbit sw_size=P0^6;
sbit sw_add=P1^4;
sbit sw_preset=P3^5;
sbit sw_fuwei=P3^5;
sbit sw_preset_add=P0^1;
sbit sw_add1=P0^1;
sbit sw_preset_dec=P0^2;
sbit sw_dec=P0^2;
/********************************************************/
sbit  a_sda=P2^2;
sbit  a_scl=P2^3;
sbit  chong_a=P2^4;
sbit  chong_b=P2^6;
sbit cheshi =P2^2;
sbit beep=P1^6;
sbit T2_PORTE=P1^2;
sbit motor_b=P1^3;
sbit motor_s=P1^5;
sbit input_c=P2^0;
sbit output_c=P2^1;
sbit count_ca=P3^0;
sbit count_cb=P3^1;
sbit da_chi=P3^2;
sbit VIO=P2^5;
sbit right_mg=P3^7;
sbit  disp_clk = P1^0;
sbit  disp_cs = P1^2;
sbit  disp_out = P1^1;
sbit  disp_clk1 = P0^4;
sbit  disp_cs1 = P0^3;
sbit  disp_out1 = P0^5;
/************************************************************/

/**********************************************************/

/**********************************************************/
uint8 bdata set;
uint8 batch1[3];
uint8 bdata count;
sbit count0=count^0;/*计数管有遮盖    */
sbit count1=count^1;/*机器在异常下停止*/
sbit count2=count^2;/*指示机器识伪已结束,防止报警钞票压住队管又退回*/
sbit count3=count^3;/*第一张钞票标志*/
sbit count4=count^4;/*幅面用?/
sbit count5=count^5;/*磁头脉冲识别用*/
sbit count6=count^6;/*报警后钞票压住计数管吗*/
sbit count7=count^7;//测试
uint8 bdata jl;
sbit jl0=jl^0;//E00
sbit jl1=jl^1;//EF1
sbit jl2=jl^2;//EA2
sbit jl3=jl^3;//EA0
sbit jl4=jl^4;//EE0
sbit jl5=jl^5;
sbit jl6=jl^6;
sbit jl7=jl^7;//半张
uint8  bdata function;
sbit function0=function^0;    //分版
sbit function1=function^1;    //幅面
sbit function2=function^2;    //预置
sbit function3=function^3;    //累加
sbit function4=function^4;    //手动
sbit function5=function^5;    //MG(磁性或智能)
sbit function6=function^6;    //美元(紫光)
sbit function7=function^7;    //复位键按下时
/***************************************************/
uint8 bdata tiao;
sbit tiao0=tiao^0;
sbit tiao1=tiao^1;
sbit tiao2=tiao^2;
sbit tiao3=tiao^3;
sbit tiao4=tiao^4;
sbit tiao5=tiao^5;
sbit tiao6=tiao^6;
sbit tiao7=tiao^7;
uint8 bdata biao;
sbit biao0=biao^0;
/****************************************************/
uint8 uv_zhi,mg_zhi,liang_zhi1,fu_zhi,jishu_zhi,chong_a_data,chong_b_data,chong_zhi,chong_zhi1,shou_zhi,shoudong;
uint8 yanshi,yanshi1,yanshi2,yanshi5;
uint8 fu_can;
uint16 fu_can1;
uint8 huan0,huan1,huan2;
uint8 dachi,huan3;
uint8 idata k,che_mapan;
uint8 uv;
uint8 ma_pan;
uint8 fu_huan;
uint8 banhuan,vfd_huan,vfd_huan1;
uint8  motor_zuan,beep_du;
uint8 weima,i,n;
uint8 set_led,set_led1,mapanl,beep_huan,motor_huan,motor_s_yanshi;
unsigned char bdata ok;
sbit  data7=ok^7;
/***************************************************/
 /***************************************************/
/*************************************************************/
void start(void);
void stop(void);
void receive(void);
void send(void);
void read2401a(void);
void write2401a(void);
void ack(void);
void noack(void);
void delayms(void);
/***************************************************/
/***************************************************/
//at2401a寄存//
uint8 bdata huan_2401;
uint8 bdata huan1_2401;
sbit huan_2401_7=huan_2401^7;
sbit huan1_2401_7=huan1_2401^7;
uint8 bdata a_ack;
sbit ack0=a_ack^0;
uint8 m;
/***************************************************/

/***************************************************/
void chushi(void){
    P2=0xff;
    TMOD=0x02;
    TCON=0x00;
    TH0=0;
    TL0=0;
    TH1=0;
    TL1=0;

       T2CON=0;
    TL2=0x00;
    TH2=0Xff;
    RCAP2L=0x00;
    RCAP2H=0Xff;            //c6

    IE=0x2F;
    IP=1;
    TR0=1;
    disp_a[0]=0;
    disp_a[1]=0;
    disp_a[2]=0;
    disp_a[3]=0;
    disp_a[4]=0;
    disp_a[5]=0;
    disp_a[6]=0;
    beep=0;
    beep_huan=0x02;
    motor_huan=0x02;
    motor_b=1;
    motor_s=0;

    EA=1;
    TR2=1;
    }
                            void main(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hushi();
     whil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        VFD  *********************************/
/************************************************************************/
                           void xianshi (void)
{
//      TF2=0;
 /******************************************************/
//      if(motor_s==1){
//        if(biao0==1){
 //        motor_s_yanshi++;
//         if(motor_s_yanshi==0x0f){
//           motor_s_yanshi=0;
 //          motor_s=0;
//           biao0=0;
//         }
//        }
//      }
//      WDT();//看门狗
      convert();
      convert1();
      xiaoyan();
      xiaoyan1();
//      rtc_xiaoyan();
      disp_cs=0;
      vfd_data=0X38;
      data_write();
      disp_cs=1;
      _nop_();
      disp_cs=0;
      vfd_data=0X70;
      data_write();
      disp_cs=1;
      _nop_();
      disp_cs=0;
      vfd_data= 0xc0;
      data_write();
        _nop_();
        c=9;
      b=0;
      while(c>0){
      vfd_data= vfd_disp;
         data_write();
      b=b+1;
      vfd_data=vfd_disp;
      b=b+1;
      data_write();
      vfd_data=0;
      data_write();
        c=c-1;
     }
     disp_cs=1;
     _nop_();
     disp_cs=0;
     vfd_data=0XBF;
     data_write();
     disp_cs=1;
     /******************外显**************************************/
      disp_cs1=0;
      disp_clk1=0;
      ok=weima;
       ok=~ok;
      for (n=0;n<8;n++){
         disp_out1=data7;
         disp_clk1=1;
         _nop_();
         _nop_();
         disp_clk1=0;
         ok<<=1;
      }
      ok=disph;
      ok=~ok;
      for (n=0;n<8;n++){
         disp_out1=data7;
         disp_clk1=1;
         _nop_();
         _nop_();
         disp_clk1=0;
         ok <<=1;
      }
      disp_cs1=1;
      _nop_();
      _nop_();
      disp_cs1=0;
      weima>>=1;
      i=i+1;
      if(i==3){
       i=0;
       weima=0x40;
      }
  /******************外显**************************************/
}
void data_write (void) {
  disp_out=1;
  for (k=0;k<8;k++){
  disp_clk=0;
  disp_out=vfd_data0;
  disp_clk=1;
  vfd_data >>=1;
  }
}
void convert(void){
/**************************************************/
 //16511G1=vfdG8,16511G3=VFDG6
/***************************************************/
    vfd_disp[0]=0;
    vfd_disp[1]=0;
    vfd_disp[2]=0;
    vfd_disp[3]=0;
    vfd_disp[4]=set_led;
    vfd_disp[5]=0x00;
    vfd_huan=disp_6[disp_a[0]];
    vfd_huan1=disp_4[disp_a[1]];
    vfd_disp[6]=vfd_huan|vfd_huan1;
    vfd_huan=disp_7[disp_a[0]];
    vfd_huan1=disp_5[disp_a[1]];
    vfd_disp[7]=vfd_huan|vfd_huan1;
    vfd_huan=disp_6[disp_a[2]];
    vfd_huan1=disp_4[disp_a[3]];
    vfd_disp[8]=vfd_huan|vfd_huan1;
    vfd_huan=disp_7[disp_a[2]];
    vfd_huan1=disp_5[disp_a[3]];
    vfd_disp[9]=vfd_huan|vfd_huan1;
    vfd_disp[10]=(motor_huan<<4)|set_led1|0x10;
    vfd_disp[11]=beep_huan|(motor_huan>>4);
    vfd_huan=disp_2[disp_a[6]];
    vfd_disp[12]=vfd_huan;
    vfd_huan=disp_3[disp_a[6]];
    vfd_disp[13]=vfd_huan;
    vfd_huan=disp_2[disp_a[4]];
    vfd_huan1=disp_0[disp_a[5]];
    vfd_disp[14]=vfd_huan|vfd_huan1;
    vfd_huan=disp_3[disp_a[4]];
    vfd_huan1=disp_1[disp_a[5]];
    vfd_disp[15]=vfd_huan|vfd_huan1;
}
void convert1(void){
    disph[0]=disp1[disp_a[3]];
    disph[1]=disp1[disp_a[2]];
    disph[2]=disp1[disp_a[1]];
}
void xiaoyan(void){
  if(disp_a[0]==0){
    vfd_disp[6]=vfd_disp[6]&0xaa;
    vfd_disp[7]=vfd_disp[7]&0x2a;
    if (disp_a[1]==0){
      vfd_disp[6]=vfd_disp[6]&0x55;
      vfd_disp[7]=vfd_disp[7]&0x15;
      if (disp_a[2]==0){
         vfd_disp[8]=vfd_disp[8]&0xaa;
         vfd_disp[9]=vfd_disp[9]&0x2a;
      }
   }
  }
  if (disp_a[4]==0){
     vfd_disp[14]=vfd_disp[14]&0x55;
     vfd_disp[15]=vfd_disp[15]&0x15;
     if (disp_a[5]==0){
        vfd_disp[14]=vfd_disp[14]&0xaa;
        vfd_disp[15]=vfd_disp[15]&0x2a;
     }
  }

}
void xiaoyan1(void){
  if (disp_a[1]==0){
      disph[2]=0xff;
     if (disp_a[2]==0){
      disph[1]=0xff;
     }
  }
}
//void rtc_xiaoyan(void){
// disp_count1++;
// if(disp_count1==16){
//   disp_count1=0;
//   /****************************/
//   //进钞轮转动
//   if(motor_b==1){
//    motor_zuan>>=1;
//    if(motor_zuan==0x02){
//       motor_zuan=0x20;
//    }
//    motor_huan=motor_zuan;
//   }
//   else{
//    motor_huan=0x3f;

//   }
//   /****************************/
   //报警闪烁
  /******************************/
//   if(count1==1){
//     beep_du>>=1;
//     if(beep_du==0x02){
//      beep_du=0x40;
//     }
//     beep_huan=beep_du;
//   }
//   else{
//       beep_huan=0x3c;
//   }
  /******************************/
// }
//}
/********************************************************************/

void TIME2(void) interrupt 5
{
     TF2=0;
        beep=0;
    motor_b=0;
    motor_s=1;
    disp_a[0]=disp_a[0]+1;
    disp_a[1]=disp_a[1]+1;
    disp_a[2]=disp_a[2]+1;
    disp_a[3]=disp_a[3]+1;
    disp_a[4]=disp_a[4]+1;
    disp_a[5]=disp_a[5]+1;
    disp_a[6]=disp_a[6]+1;
    xianshi();

}

void ji_count(void){
    batch1[3]=batch1[3]+1;
      if(batch1[3]>9){
        batch1[3]=0;
        batch1[2]=batch1[2]+1;
        if(batch1[2]>9){
         batch1[2]=0;
         batch1[1]=batch1[1]+1;
         if(batch1[1]>9){
           batch1[1]=0;
           batch1[0]=batch1[0]+1;
           if(batch1[0]>9){
            batch1[0]=0;
           }
         }
        }
      }
      disp_a[3]=disp_a[3]+1;
      if (disp_a[3]>9){
       disp_a[3]=0;
       disp_a[2]=disp_a[2]+1;
       if (disp_a[2]>9){
        disp_a[2]=0;
        disp_a[1]=disp_a[1]+1;
        if (disp_a[1]>9){
          disp_a[1]=0;
          disp_a[0]=disp_a[0]+1;
            if(disp_a[0]>9){
              disp_a[0]=0;
            }
        }
       }
       }
}

网友A:
这么长的程序

你搞了一个这么长的程序放在这,然道还要让大家从头至尾研读几遍再回答你不成,还是自己努力吧。

网友B:
T2的溢出标志位TF2是不会自动清零的,必须用软件清零

没有时间看你的代码,看你的标题估计是这个原因吧
p.s.直接上大段的源代码让大伙儿挑bug不是个好习惯

网友C:
同3楼,楼主应确认中断是否退出了。

网友:
楼主应该先把中断中所有的任务删除

只在定时器中断中对某一管脚取反,这样才能很方便的知道是否是定时中断出问题了

网友D:
最好楼主自己搞定后再贴个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