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单片机管脚的5V电平,转换为3.3V?

楼主(2009-04-0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专用芯片

可以用专用芯片,74系列的有一个,忘型号了。
当然也可以用三极管。当然用分压电阻也非偿不可。

网友B:
74lv4245或74Lv164245

网友C:
3楼的,是济南的清风兄弟吗

网友D:
取决于很多因素

信号速度
价格
端口类型
能承受的电平范围
信号方向,单向、双向
功耗要求

方案N多,你先回答上面几个问题。

网友E:
DC-DC变换可以吧?

DC-DC变换可以吧?不大清楚

网友F:
用LM1117 3.3V可以么

为什么没人说这个,难道不行?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

用电阻分压

网友H: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用得是普通52,因为没有关闭上拉电阻功能,所以不能用串联分压,
同时52内部的上拉电阻都几十k ,且数值也不清楚,即使尝试一个电阻得到了3.3v电压,也不稳定,过一段时间也就是0.7v了,我用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我个人推荐如果不能分压的话,就用电平转换芯片,
比如74系列的74lvs4245 就是一个8路的双向电平转换芯片5-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