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温度的pid c程序(带附件)

楼主(2009-04-02):
在网上查到一个关于关于DS18B20温度的pid c程序 改错后在keil里调试无误 但是不知道程序是否正确 还有就是它的硬件图应该是怎样的呢 希望高手指点下 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211596647.rar

楼主:
顶上来

希望朋友们帮忙看下

网友A(2011-09-07):
你没有测?

网友B(2011-12-06):
关注  以后要用PID的

网友C(2012-03-14):
我刚自己做了一个控制芯片是C8051F340,成功与DS18B20通讯,楼主如果拿别人的程序一定要注意时序,人家的程序可能根据自己芯片的系统时钟算出来的,你的系统时钟如果与该程序不符合,那你要重新运算,至于硬件,单个连接MCU,与多个连接到MCU已总线方式、连接方法都一样:建议使用,外部5V供电,DS18B20有3个引脚,分别是GND、I/O、VDD,使用外部供电时,GND 接电源GND ,I/O接单片机的某个IO口,并且上拉4.7K电阻到5V,VDD接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