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帮帮忙!18b20与单片机隔离

楼主(2009-04-02):
(无正文)

楼主:
18B20

我用双向光耦也不好使,程序是对的

网友A:
用高速光耦试试

网友B:
应该是光耦的速度问题

线路太长会造成不稳定,主要还是时序问题

楼主:
6N136

对了,我用的是高速光耦6N136,因为6N136的驱动能力不够还加了两级驱动,前辈,您有光耦和DS18B20的电路图吗

网友C:
你准备搞好远?

你的距离是好远啊?根据18b20的技术资料和我的实际经验,一般认为距离达到50M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你要防止传导线上的串扰,最好的办法是使用屏蔽线,而不是使用光耦隔离。高速信号传输的时候使用不管多么高速的光耦都是不合适的。而且18b20对时间特别敏感,加入光耦后你很不容易控制的!

网友A:
光耦还有什么驱动不够的

光耦不会说驱动不够 吧。
DS18B20要单独供电的,应该不存在驱动不够吧,不用加什么驱动,直接做就行。
DS18B20对时序要求较严,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光耦后级的波形有没有发生变化,是否与光耦前级相同。

楼主:
6N136的最大输出电流是8MA

我为了实现隔离同时又不改变程序情况下用的是双向的光耦,就是前一个光耦还要驱动下一个光耦,通过光耦输入波行对,DS18B20就是没返回信号.

网友D(2009-08-13):
用ADUM1250,隔离两路双向通信刚好

网友E:
改变方案。

在终端连接DS18B20并采集,然后通过485的方式通信传给远端数据。

这样从成本、实现复杂度、可靠度等上来讲更合算。

要学会系统考虑如何制定方案,这比能写两行代码更值钱。。。

网友F:
用adi的电磁隔离芯片

网友G:
小叶说的有道理